本人是51新手,想实现灯100ms开,400ms关的一个小程序

楼主(2017-01-23):
本人是51新手,想实现灯100ms开,400ms关的一个小程序;
不知道如何选择一个51 MCU,简单、经济AT或STC的;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A:
1、程序要自己写,自己调试;参考思路:做一个100ms延时函数(空循环N次),一个400ms延时函数,在主程序里做一个死循环,每个循环里面:1开灯,2调用100ms延时,3关灯,4调用400ms延时;
2、51单片机网上可以去淘货对比,亲自对比过才有体会。你这个功能用2051就行了,便宜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程序要自己写,自己调试;参考思路:做一个100ms延时函数(空循环N次),一个400ms延时函数,在主程序里 ...

谢谢老师!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1^0;

void delay(uint x);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100);
                                LED=1;
                                delay(400);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1;j<1000;j++);
}
请老师给指点

网友B:
你的延时函数可能有误差

网友B:
给你一个延时函数,基本没有误差
void delay1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网友B:
个人认为51单片机其实选STC比较好,可通过串口下载程序,省去下载器,更方便

楼主:
tzh1982657735 老师:能讲一下你的这个延时函数吗?

网友C:
C程序中可使用不同类型的变量来进行延时设计。经实验测试,使用unsigned char类型具有比unsigned int更优化的代码,在使用时应该使用unsigned char作为延时变量。 以某晶振为12MHz的单片机为例,晶振为12MHz即一个机器周期为1us。

一. 500m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5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5;i>0;i--)
                for(j=202;j>0;j--)
                        for(k=81;k>0;k--);

}

计算分析:

程序共有三层循环

一层循环n:R5*2 = 81*2 = 162us DJNZ 2us

二层循环m:R6*(n+3) = 202*165 = 33330us DJNZ 2us + R5赋值 1us = 3us

三层循环: R7*(m+3) = 15*33333 = 499995us DJNZ 2us + R6赋值 1us = 3us

循环外: 5us 子程序调用 2us + 子程序返回 2us + R7赋值 1us = 5us

延时总时间 = 三层循环 + 循环外 = 499995+5 = 500000us =500ms

计算公式:延时时间=[(2*R5+3)*R6+3]*R7+5

网友D:
用stc15w204s 1片一块多,便宜,先进,小巧

网友D:
可以用软件定时,也可以用timer

网友E:
可以定时器来做,也可以延时函数来做。如延时函数做,可以先做100ms的延时函数,然后调用该函数就行,开灯形参选1,关灯形参选4

网友F:
可以选择STC,如果对时间要求严格的话可以用定时器进行定时操作,如果不严格的话用延时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G:
延时程序  基本上在所有的教程里都有

楼主:
angmall 老师:你给我的延时函数分析,说时话我看不懂,
R7、R6、R5等,我都不知道

网友H:
用STC89C51足矣,经济实惠,另外精确延时用定时器吧

网友I:
买快开发板学习,资料都有,stc89c51大概5元一片在某宝上买,能干不少东西,基本上满足初学

网友J:
定时可以软件定时也可以定时器定时。

网友K:
STM32C51 就不错,用for循环就可以实现,这些程序在新买的的单片机里面都提供的

网友L:
不需要太多资源,建议用STC的,STC编程软件里有选型和报价,程序的话看你延时要不要精确,如果稍微精确一点的话,需要用定时器+12MHZ晶振,如果不需要太精确用软件延时就行了,就是DELAY()

网友M:
这类程序很多的,多找找

网友N:
请使用定时器。主循环中时间是不确定的,尤其是用C写,编译器的效率,中断运行情况都影响delay的时间,做产品时大部分公司规范中是不容许使用delay函数的。

网友O:
这么简单的可以选择STC八脚的单片机,
时间用定时器来操作,
晶振用12M或24M,
一般都很准了。。。

网友P:
可能是晶振采用的不一样

网友Q:
可以用定时器来做,定时器比较精准

网友R:
定时器 直接可以搞定

网友S:
AT89C51单片机是最简单的,要实现这个程序,可用延时程序,这是最简单的,要是想提高,可用中断功能

楼主:
要实现如下:
1、要求每个LED灯泡的闪烁由一个MCU控制;
2、要求100ms开;400ms关(1秒两个周期);
3、要求在同一输入AC 90--110V 线上并N个灯泡,灯泡的闪烁要同步;
4、我选择的MCU STC15F10W
这里主要是如何实现同步,并且保证100ms开;400ms关(1秒两个周期)时间不错;

网友T:
最好用定时器功能,要是使用循环功能,其他事情都做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angmall 老师:你给我的延时函数分析,说时话我看不懂,
R7、R6、R5等,我都不知道

stmt level    source

   1          #include<reg52.h>
   2
   3
   4          void delay500ms(void)
   5          {
   6   1
   7   1        unsigned char i,j,k;
   8   1
   9   1        for(i=15;i>0;i--)
  10   1          for(j=202;j>0;j--)
  11   1            for(k=81;k>0;k--);
  12   1
  13   1      }
  14
  15
  16          void main (void)
  17          {
  18   1        delay500ms();
  19   1
  20   1      }
  21

ASSEMBLY LISTING OF GENERATED OBJECT CODE

;这几条汇编语言是系统构建
             ; FUNCTION delay500ms (BEGIN) 延时子程序
                                           ; SOURCE LINE # 4
                                           ; SOURCE LINE # 5
                                           ; SOURCE LINE # 9
;---- Variable 'i'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0000 7F0F              MOV     R7,#0FH           ; i=15
0002         ?C0001:
                                           ; SOURCE LINE # 10
;---- Variable 'j' assigned to Register 'R6' ----
0002 7ECA              MOV     R6,#0CAH                ; j=202
0004         ?C0004:
                                           ; SOURCE LINE # 11
;---- Variable 'k' assigned to Register 'R5' ----
0004 7D51              MOV     R5,#051H                ; k=81
0006         ?C0007:
0006 DDFE              DJNZ    R5,?C0007
0008         ?C0006:
0008 DEFA              DJNZ    R6,?C0004
000A         ?C0003:
000A DFF6              DJNZ    R7,?C0001
                                           ; SOURCE LINE # 13
000C         ?C0010:
000C 22                RET
             ; FUNCTION delay500ms (END)

R0~R7,是8个工作寄存器。
每个寄存器,可存储 8 位数,即:0~255。
R0~R7就和普通寄存器一样用就行,只不过代码的速度要比普通寄存器快一些。

网友U:
用延时,开灯,100毫秒延时,关灯,延时400毫秒,这个步骤写

楼主:
angmall 老师:
那如何实现在同一输入AC 90--110V 线上并N个灯泡,灯泡的闪烁要同步;

网友V:
P1=0x01  ; delay_ms(100); P1=0x00;delay_ms(400);

网友W:
用单片机内的延时程序就行

网友X:
常用的51单片机都可以吧。 你选 一下最常用的就好的。 省事。 方便。 网上丰富的资料都可以更方便的剪来用,可以省很多脑细胞哦。另外要注意的是与你现有的板是不是配套。

网友Y:
引用 网友A:
1、程序要自己写,自己调试;参考思路:做一个100ms延时函数(空循环N次),一个400ms延时函数,在主程序里 ...

程序要自己写,自己调试;参考思路:做一个100ms延时函数(空循环N次),一个400ms延时函数,在主程序里做一个死循环,每个循环里面:1开灯,2调用100ms延时,3关灯,4调用400ms延时;
2、51单片机网上可以去淘货对比,亲自对比过才有体会。你这个功能用2051就行了,便宜小巧。

网友Z:
推荐用stc的有高精度内部时钟的芯片,不用外接晶振,电路设计简单便宜,你可以用官网的下载程序进行单片机选型

网友AA:
围观大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