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用定时器0的方式1实现第一个发光二极管以 200ms间隔闪烁用定时器1的方式1实现...

楼主(2017-01-24):
功能用定时器0的方式1实现第一个发光二极管以 200ms间隔闪烁用定时器1的方式1实现数码管的前两位59S循环计时的仿真电路图和程序怎么弄?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 = P2^7; sbit du = P2^6; sbit LED1=P1^0; uchar counter,time_counter,n; uchar code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0x00,  //熄灭                 0x00  //自定义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display(uchar i) {         uchar ge,shi;         ge=i%10;         shi=i/10;         P0 = 0xff;         we = 1;         P0 = 0xfe;//点亮第一位数码管         we = 0;          du = 1;         P0 = leddata[shi];         du = 0;         delay(1);         P0=0xff;                  we = 1;         P0 = 0xfd;//点亮第二位数码管         we = 0;          du = 1;         P0 = leddata[ge];         du = 0;         delay(1);         }  void dingshi() {         TMOD=0x11;                //定时器0,1;  工作模式1;         TH0=TH1=0x4b;         TL0=TL1=0xfd;        //50ms         TR0=TR1=1;                //启动定时器 0,1         ET0=ET1=1;                //开定时器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dingshi();         while(1)         {                 if(time_counter==60)                         time_counter=0;                         display(time_counter);         }  }  /*定时器0中断程序*/ void dingshi0() interrupt 1 {         TH0=0x4b;         TL0=0xfd;         counter++;         if(counter==4)         {                 LED1=~LED1;                 counter=0;                 } }  /*定时器1中断程序*/ void dingshi1() interrupt 3 {         TH1=0x4b;         TL1=0xfd;         n++;         if(n==20)         {                 n=0;                 time_count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