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学,中断学不好,做不出来

楼主(2017-01-24):
功能:用定时器0的方式1实现第一个发光二极管以 200ms间隔闪烁,用定时器1的方式1实现6位数码管的前两位59S循环计时的proteus仿真电路图和程序怎么弄?

网友A: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i;
sbit led=P1^0;                                  //定义led的IO接口
void InitTimer0(void)                  //定时器0,工作方式1,定时2ms
{
    TMOD = 0x01;
    TH0 = 0x0F8;
    TL0 = 0x3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while(1);                           //等待中断发生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F8;
    TL0 = 0x30;
    i++;
        if(i>=100)                                   //经过100个2ms(200ms),led灯取反一次,实现200ms交替闪烁
        {
                i=0;
                led=~led;
        }
}

我也是新手,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2019-02-02):
用两个定时中断写法与设置定时都一个样,到不如一个定时中断解决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uchar j;
    TH0 = 0x0F8;
    TL0 = 0x30;
    i++;
        if(i>=100) //经过100个2ms(200ms),led灯取反一次,实现200ms交替闪烁
        {
                i=0;
                j++;
                led=~led;
        }

        if(j>=5)//1秒
        {
                j=0;
                k++//秒加  k要设全局变量
        }
        if(k>=60)k=0;
}
后面就是将K的值拆分放到数码管显示函数中......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