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是否可以用三极管实现无单片机的模拟触点开关电路

楼主:
家里原来有一个电器是触点开关,就是按一下打开,按一下关闭后来我接了个单片机,单片机上接了两根引线出来,接到日常的不同开关上,当普通开关闭合是单片机获取到高电平,然后将npn三极管的np节导通,然后相当于按了一下触点开关,普通开关打开是也是将三极管导通模拟点击触点开关。
但是我总感觉用一个单片机和一个npn三极管实现了这么简单的一个功能感觉太浪费
是不是可以用npn+pnp三极管实现这样一个电路,当普通开关打开或闭合时导通两根线,由于本人是新人,电路知识沉淀的不够多,希望大家多多给点建议

网友A(2017-01-25):
用晶体管搞个双稳
按一下开
再按一下关

网友B:
输出一个脉冲 串电容

网友C:
怎么说呢,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描述清除还是大家误解我的意思了~

是接家里用的普通的单控开关,打开或闭合会触发一个输出高电平到npn三极管导通pn节50毫秒左右中断输出,每次打开或闭合都执行这样一个操作,我自己用npn+pnp+电容试了好久都没有成功,请大神给点建议用什么芯片好~

网友D:
ne555双稳态

网友C:
应该是开关“关->开”和“开->关”两种状态都会触发一次脉冲,再用这个脉冲去完成某些动作。

网友C:
这是我用arduino 代码实现的功能

int out1 = 2;
int out1_kg1 = 0;
int out1_kg1_st = LOW;
void setup()  //程序初始化
{
  pinMode(out1_kg1,INPUT);
  pinMode(out1,OUTPUT);
  //Serial.begin(9600);//设置波特率9600
  //delay(500);
  out1_kg1_st = digitalRead(out1_kg1);
}

void cf()
{
  digitalWrite(out1,HIGH);
  delay(50);
  digitalWrite(out1,LOW);
}

void loop()//程序主体循环
{
  int tp1 = digitalRead(out1_kg1);
  //Serial.println(tp1);
  if(out1_kg1_st!=tp1){
    out1_kg1_st=tp1;
    cf();
  }
  delay(20);
}

网友E(2017-05-13):
用NE555应该可以的,百度一下NE555触摸开关吧

网友F(2017-08-23):
论坛有两个三极组成的单键开关电路

网友G(2019-05-11):
看看这个能否解决,C1要远大于C2

网友H:
双D触发器。两个三极管构成的双稳态电路,可网上搜超声波遥控开关电路。

网友I(2020-06-29):
初步思想
一个PNP三极管,随处可见的就成,基极接个金属物,摸下就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J:
简单,搭一个T触发器,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K(2022-08-05):
引用 网友A:
用晶体管搞个双稳
按一下开
再按一下关

是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发来参考吗

网友L:
用两个9014做个开关电路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看看这个能否解决,C1要远大于C2

今天实验了一下这个电路,Q1,Q2分别用2N5401和SC1815,R1,R2,R4取值3.3K,R3取值20K,C1取值0.1UF,C2取值2.2UF,发现电路不能关断,自行启动,后在Q2基极与发射极之间也就是C2两端并联一只3.3K电阻问题解决,分析Q2基极不加下拉电阻可能会引入干扰造成的(R4会引入正反馈)。实验在4.3V电压以下可以可靠开关,超过4.3V电压出现管不断现象

网友G(2022-09-14):
引用 网友G:
今天实验了一下这个电路,Q1,Q2分别用2N5401和SC1815,R1,R2,R4取值3.3K,R3取值20K,C1取值0.1UF,C2取值 ...

今天搭建一个可以适应宽电压范围使用的三极管自锁开关

三极管自锁开关(宽范围电压使用).png

网友M:
可以做的,主要利用电容的充放电,之前在车灯上做过这方面的应用

网友L(2023-02-13):
可以用三个9014 和一个2301做一个!

网友N:
有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继电器组成的电路单键开关电路,用触点比较适合作灯开关,是手机截图,一张图包含原理和实物,论坛提示不支持,无法上传。

网友O:
用CD4013更好。

网友L(2023-03-20):
用两个9014  2301 可以搞定的!

网友P:
用个自锁按钮吧,别费劲了。
两线的用其他效果不好

网友Q(2023-09-18):
这个电路可以已量产过的东西,电压低于24V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