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步进电机怎么用

楼主:
这种步进电机怎么用

网友A(2017-01-25):
看pcb板上印的接口定义:mot-dir 表示方向(高低电平表示顺时针或逆时针);mot-clk表示输入脉冲(1个脉冲走一步);mot-on表示电机使能(高低电平表示电机是否开启)。其他的就是电源的。

网友B:
去网上找那个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资料,资料里一般都有芯片的整套驱动电路还有使用方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pcb板上印的接口定义:mot-dir 表示方向(高低电平表示顺时针或逆时针);mot-clk表示输入脉冲(1个脉冲 ...

那输入的方向、驱动信号是该5v还是24v

网友D:
这个 好像是 尼得科的  无刷电机吧。 。??

网友E:
这是无刷直流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