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isp读器件信息是RAM还是FLASH?

楼主(2017-01-24):
如图右下角黑体,使用的是STM32,请问读器件数据所读的是RAM里的还是FLASH里的,求教

网友A:
bootloader信息当然是在Flash里。RAM是掉电要丢失数据的。序列号等固化信息一般是存在ROM里面的,芯片做好就刻死不能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信息当然是在Flash里。RAM是掉电要丢失数据的。序列号等固化信息一般是存在ROM里面的,芯片做好 ...

那请问如何读出上电时的RAM值?

网友B:
RAM是掉电要丢失的数据,有用的数据是存在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