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RGB5050全彩LED灯

楼主(2017-01-24):
自己在淘宝买了个全彩LED,但是却不知道怎么用。有没有大神给知道一下怎么接线,怎么用单片机控制啊?

网友A:
WS2812B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一个像素点。像素点内部包含了智能数字接口数据锁存信号整形放大驱动电路,还包含有高精度的内部振荡器和12V高压可编程定电流控制部分,有效保证了像素点光的颜色高度一致。
数据协议采用单线归零码的通讯方式,像素点在上电复位以后,DIN端接受从控制器传输过来的数据,首先送过来的24bit数据被第一个像素点提取后,送到像素点内部的数据锁存器,剩余的数据经过内部整形处理电路整形放大后通过DO端口开始转发输出给下一个级联的像素点,每经过一个像素点的传输,信号减少24bit。像素点采用自动整形转发技术,使得该像素点的级联个数不受信号传送的限制,仅仅受限信号传输速度要求。
LED具有低电压驱动,环保节能,亮度高,散射角度大,一致性好,超低功率,超长寿命等优点。将控制电路集成于LED上面,电路变得更加简单,体积小,安装更加简便。

仅以此贴献给刚刚学会流水灯的孩子,学会这个就可以搞任意颜色搭配的流水灯了,而且根本不用考虑引脚个数(碎碎念:只用一个引脚就可以控制几百个以上的灯珠,每个灯珠颜色是255*255*255种)

/********************************************************/
/*程序功能:用51单片机控制ws2812 RGB输出,显示全色彩
/*备 注:51单片机晶振24M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end_Dat=P1^0;     //数据输出,接IN脚
sbit Key=P1^1;          //按键等待
sbit Send_Dat1=P1^2;   //中断状态灯
uchar RGB_BUF[24];
void delay();
void delays();
void init();

uchar Led_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存储一个转化后的RGB2进制数  共24bits
struct My_24bits                  //结构体
{
        uchar G_VAL;                 //绿色  0-255
        uchar R_VAL;                  //红色 0-255
        uchar B_VAL;                  //蓝色0-255
};

/*写入数据时序*/
void Send_A_bit(uchar VAL)
{
        //     Send_Dat=0;
        if (VAL==1)
        {
                //     Send_Dat=0;
                Send_Dat=1;
                _nop_();
                //_nop_();
                Send_Dat=0;     //2.17us
                //_nop_();
                //     Send_Dat=1;    //2.17us
        }
        else
        {
                // Send_Dat=0;
                Send_Dat=1;
                //_nop_();
                //_nop_();
                Send_Dat=0;
                _nop_();
                // Send_Dat=1;
        }

}

/*发送24位字符(包含RGB信息各8位)*/
void Send_24bits(struct My_24bits RGB_VAL )
{
        uchar i;
        for   (i=0;i<8;i++)
        {
                RGB_BUF[i]=RGB_VAL.R_VAL>>i&0x01;      //转化R_VAL
        }
        for   (i=8;i<16;i++)
        {
                RGB_BUF[i]=RGB_VAL.G_VAL>>(i-8)&0x01;  //转化G_VAL
        }
        for   (i=16;i<24;i++)                     //转化B_VAL
        {
                RGB_BUF[i]=RGB_VAL.B_VAL>>(i-16)&0x01;
        }
        for (i=0;i<24;i++)
        {
                Send_A_bit(RGB_BUF[i]);
        }

}

/*主函数*/
void main()
{

        struct My_24bits a,b,c,d,e,f,g;
        a.R_VAL=0xff;
        a.G_VAL=0x00;                      //1        颜色顺序,下同
        a.B_VAL=0x00;

        b.R_VAL=0x00;
        b.G_VAL=0xff;                       //2
        b.B_VAL=0x00;

        c.R_VAL=0x00;
        c.G_VAL=0x00;                      //3
        c.B_VAL=0xff;

        d.R_VAL=0xff;                       //4
        d.G_VAL=0xff;
        d.B_VAL=0x00;

        e.R_VAL=0xff;
        e.G_VAL=0x00;                       //5
        e.B_VAL=0xff;

        f.R_VAL=0x00;
        f.G_VAL=0xff;                       //6
        f.B_VAL=0xff;

        g.R_VAL=0xff;                       //7
        g.G_VAL=0xff;
        g.B_VAL=0xff;
        init();
        while(1)
        {
                Send_Dat=0;
                Send_24bits(a);
                Send_Dat=0;   P0=0xF9;
                delays();
                while(Key==1);                                        //按键等待,当Key=1时停止,等于0时七种颜色流水灯循环,下同(主要方便观察颜色)

                Send_24bits(b);
                Send_Dat=0;    P0=0xa4;      //共阴极数码管显示颜色顺序,下同
                delays();
                while(Key==1);

                Send_24bits(c);
                Send_Dat=0;   P0=0xb0;
                delays();
                while(Key==1);

                Send_24bits(d);
                Send_Dat=0;   P0=Led_Tab[4];
                delays();
                while(Key==1);

                Send_24bits(e);
                Send_Dat=0;   P0=Led_Tab[5];
                delays();
                while(Key==1);

                Send_24bits(f);
                Send_Dat=0;   P0=Led_Tab[6];
                delays();
                while(Key==1);

                Send_24bits(g);
                Send_Dat=0;   P0=Led_Tab[7];
                delays();
                while(Key==1);
                //     PCON|=0x01;      //空闲模式

        }
}

/*中断唤醒测试函数*/
void INT1_ISR(void) interrupt 2
{
        P2=1;
}

/*小延时函数*/
/*大概1S吧,随便写的*/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 (i=0;i<250;i++)
        {
                for (j=0;j<250;j++);
        }
}

/*大延时函数*/
/*十几秒*/
void delays()
{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
{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TCON=0x05;
        TMOD=0x00;
        TH0=0x00;
        TL0=0x00;
        TH1=0x00;
        TL1=0x00;

        T2CON=0x00;
        RCAP2H=0x00;
        RCAP2L=0x00;

        IP=0x00;
        IE=0x85;
        PCON=0x00;
        SCON=0x00;
}

网友B:
这个可以找店家要资料阿,他卖这个东西肯定有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WS2812B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 ...

好厉害,谢谢,正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找店家要资料阿,他卖这个东西肯定有阿

恩恩,不过他那个店里提供的都是一些简单的资料,没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B:
你问店家要资料啊

网友C(2017-08-23):
引用 网友A:
WS2812B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 ...

一楼的大佬  看到255还以为是PWM调制彩灯  请问有不是7色 是256*256*256色的彩灯程序吗 想参考下 谢谢

网友D:
有没有资料分享下

网友E:
谢谢,正在研究中

网友F(2018-06-21):
引用 网友A:
WS2812B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 ...

这个是直接单片机 IO 就可以控制室吧, 不需要外加三极管什么的

网友G:
LED好接,主要是单片机要编程,这个要看资料啊

网友H:
正在研究中....

网友I(2019-06-27):
请问一下有没有原理图,和仿真图

网友J(2020-08-07):
引用 网友A:
WS2812B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 ...

网友K(2020-09-16):
应该是被编码了的,需要知道编码规则

网友L(2021-06-21):
51单片机要买啥样的?

网友L:
51单片机要买什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