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输出占空比为1:1的方波,周期为2ms c语言

楼主(2017-01-24):
用定时器输出占空比为1:1的方波,周期为2ms,如何去编程。C语言

网友A:
看手册编程

网友B:
/****************************************
/*使用定时器T0,工作方式2,八位自动重装方式
/*输出周期为2ms,占空比为50%的pwm波
/* *************************************/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i;
sbit pwm=P1^0       //定义pwm输出端口为P1^0
void InitTimer0()
{
    TMOD = 0x02;
    TH0 = 0x00;
    TL0 = 0x0EC;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while(1)
        {
                if(i<=50) pwm=1;
                else      pwm=0;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i++;
        if(i>=100) i=0;
}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使用定时器T0,工作方式2,八位自动重装方式
/*输出周期为 ...

我测试了下    完全正确,方便写一下注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使用定时器T0,工作方式2,八位自动重装方式
/*输出周期为 ...

尤其是那些用了定时器和中断的地方

网友C:
你网上搜一下这些资料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尤其是那些用了定时器和中断的地方
/****************************************
/*使用定时器T0,工作方式2,八位自动重装方式
/*输出周期为2ms,占空比为50%的pwm波
/* *************************************/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i;
sbit pwm=P1^0       //定义pwm输出端口为P1^0
void InitTimer0()
{
    TMOD = 0x02;           //定时器T0,工作方式2,八位自动重装
    TH0 = 0x0EC;              //定时器自动重装值
    TL0 = 0x0EC;             //定时器初始值0xec ,定时20us
    EA = 1;                    //开 总中断
    ET0 = 1;                 //开启定时器T0中断允许位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while(1)
        {
                if(i<=50) pwm=1;           //将2ms平分,占空比为50%。
                else      pwm=0;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i++;
        if(i>=100) i=0;        //20us乘以100,为2ms,
}

网友D:
官网例程 有个叫timer0 timer1 timer2的例子,很详细,用的库,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例程 有个叫timer0 timer1 timer2的例子,很详细,用的库,简单明了

            谢谢

网友E(2019-01-29):
这个完全用定时器就能解决,无需中断。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什么是定时器,什么是定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