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定时1秒,在P0口接数码管(BCD数码管),每秒显示的数字加一

楼主(2017-01-25):
求教一位数码管,用定时器定时1秒,在P0口接数码管(BCD数码管),每秒显示的数字加一,如何用定时器延时编写,我只会用延时函数写,请大神帮忙修改成定时器定时1s,帮忙修改下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ca[]={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0  1  2   3   4    5    6    7    8     9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
   for(j=0;j<124;j++);
  }
}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i=0;
        for(i=0;i<10;i++)
        {
          P0=seg7ca[i];
          delay(1000);
        }

  }
}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A: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P2^7;
sbit du=P2^6;
uchar code seg7ca[]={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0  1  2   3   4    5    6    7    8     9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
   for(j=0;j<124;j++);
  }
}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i=0;
        we=1;
        P0=0xfe;
        we=0;
        du=1;
    for(i=0;i<10;i++)
    {
                P0=seg7ca[i];
        delay(1000);
                if(i==9)
                        i=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没有用到定时器呀

网友A:
之前不是给你回了一个用到定时器的吗

网友B:
没用到定时器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 = P2^7;
sbit du = P2^6;
uchar counter,time_counter;
uchar code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0x00,  //熄灭
                0x00  //自定义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display(uchar i)
{
        P0 = 0xff;
        we = 1;
        P0 = 0xfe;//点亮第一位数码管
        we = 0;

        du = 1;
        P0 = leddata[i];
        du = 0;
        delay(1);
}

void main()
{
        TMOD = 0x01;//定时器0 工作模式1 16模式定时器
        TH0 = (65536 - 46082)/256;
        TL0 = (65536 - 46082)%256; //定时50ms
        TR0 = 1;//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if(TF0 == 1)
                {
                        TF0 = 0;
                        TH0 = 0x4b;
                        TL0 = 0xfe; //定时50ms
                        counter++;
                }
                if(counter == 20)
                {
                        counter = 0;
                        time_counter++;
                }
                if(time_counter == 9)
                        time_counter = 0;
                display(time_counter);
        }
}

网友C(2018-03-16):

1秒定时器0-9文件
#include<reg52.h>
sbit we=P2^7;
sbit du=P2^6;
unsigned char code seg7ca[]={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unsignedint cnt = 0;
unsigned char flag1s = 0;
unsigned char i = 0;
void main()
{   P0=0xfe;
         TMOD= 0x01;
         TH0= 0xFC;
         TL0= 0x67;
         TR0= 1;
         EA= 1;
         ET0= 1;
      while(1)
    {       if(flag1s == 1)
                  {   flag1s = 0;
                          i++;
                          P1=0x48;
               we=1;
               we=0;
               du=1;
           P0=seg7ca;
           if(i>=9)
                          {
                i=0;
                     }
               }
    }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7;
          cnt++;
          if(cnt >= 1000)
          {
                 cnt= 0;
                  flag1s= 1;
          }
}

网友D:
没有用到定时器 加一个定时器的程序 比如说下面的
unsigned char code seg7ca[]={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unsignedint cnt = 0;
unsigned char flag1s = 0;
unsigned char i = 0;
void main()
{   P0=0xfe;
         TMOD= 0x01;
         TH0= 0xFC;
         TL0= 0x67;
         TR0= 1;
         EA= 1;
         ET0= 1;
      while(1)
    {       if(flag1s == 1)
                  {   flag1s = 0;
                          i++;
                          P1=0x48;
               we=1;
               we=0;
               du=1;
           P0=seg7ca;
           if(i>=9)
                          {
                i=0;
                     }
               }
    }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7;
          cnt++;
          if(cnt >= 1000)
          {
                 cnt= 0;
                  flag1s=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