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烧录软件英文版和中文版的问题

楼主(2017-01-26):
我在stc官網http://www.gxwmcu.com/下載了STC-ISP軟件V6.85Q.rar
,但是在使用的時候,燒錄軟體的介面是英文,為什麼大家都是中文的?誰能解救

网友A:
点左上角的图标就能选择语言,目前官网只提供了中英文两种语言。

网友B:
在 setting  里边 有个  language  选项 有中文

网友C:
都可以用的,你去下载简体中文的吧,挺好用的。其实英文也不复杂,看多了就习惯惯了,就那么几个选项和按钮。都可以用的,你去下载简体中文的吧,挺好用的。其实英文也不复杂,看多了就习惯惯了,就那么几个选项和按钮。都可以用的,你去下载简体中文的吧,挺好用的。其实英文也不复杂,看多了就习惯惯了,就那么几个选项和按钮。

网友D:
好........你可以下载中文版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