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快学完了,是入手stm32呢,还是直接学arm呢 帮新手解惑

楼主(2017-01-27):
我51单片机快学完了,是入手stm32呢,还是直接学arm呢,我51学的并不好,可能只会编程使用,对里面很多概念还不太了解,我是不是要学透彻以后再考虑其他呢,如果入手stm32,板子的选择怎么办呢

网友A:
从外设上面看,都是类似或者一样的。 通讯方面的I2C/SPI/UART、模数AD/DA、Timer/Interrupt/PWM/DMA/USB/Ethnet/I2S/Can/PulseCounter等。这些东西在增强型51上面大部分都有(请自行搜索我们熟知的“伟大的”STC芯片Datasheet),STM32自然也有(同样,自行搜索一个STM32F103系列芯片的Datasheet), STM32上面的这些集成外设有可能功能较为强大,但是简单些的51外设学起来会更快(门槛较低嘛),同时学东西本来就是循序渐进的,对比51的外设操作STM32/ARM的无非就是多几个寄存器和功能而已,例如有可能有脉冲累加器PulseCounter还有脉冲捕捉功能。51简单,学习51恰恰可以让初学者快速上手,这个对于初学者才是关键。
从学习编码的角度来看。ST公司给STM32提供了库,因此,我们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来设置一个寄存器和操作外设,当然也可以不使用库自己手动读写寄存器,此时就和51一样了。
成本。学习成本和金钱成本。金钱成本:没错对于个人而言,买片低端的STM32和增强型的51芯片价格差不多。但是既然你已经有了51的学习板子和资料,那么就先好好使用它学完基础再说吧。对于企业开发产品而言,价格的决定因素太多,不做评价。学习成本:同样是中国特色和谐版的Keil/MDK/Gcc软件上面有什么区别呢?下载同样可以使用串口ISP,有什么区别呢?但是STM32可以使用同样是中国特色的和谐版Jlink来调试却远比一次次的串口下载看效果来得有效。当然51也有对应的调试器,但是我们一般不会去买。

网友A:
单片机这些东西都是相通的,无外乎就是寄存器复杂,外设多少,本质都是设置寄存器,控制io口,还有外设!如果51使用明白了,stm32开发,就是换个ide,错了都用keil也可以.寄存器变多了!stm32现在新出的stm32cubemx 软件,直接底层io口,时钟,外设设置,都是图形化设置,设置好了直接生成工程代码,你只要调用库函数就行了,这样连寄存器都不需要知道了,这个软件用的hal库,新库资料少点,新学可以试试这个开发!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学习STM32

网友B:
我觉得还是stm32

网友C:
stm32比较流行  。。arm比较 高端了

网友D:
个人观点    先搞STM32  如果有比较强的编程基础   建议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