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问题 怎样把数组b[][]的全部结果提取出来

楼主(2017-01-27):
for(i=0;i<=7;i++)
  for(k=0;k<=7;k++)
   b[i] [k]=1;

1.类似于这种数组操作,怎样把数组b[][]的全部结果提取出来?
2.怎样把数组b[][]转入code?

网友A(2024-08-14):
memcpy复制到其它数组,memset给整个数组赋同样的值

网友A:
memcpy(Buf,&b[0][0],7*7);转移到其它数组;

网友B:
加上一条printf();就可以把数组b[][]的全部值显示出来.
for(i=0;i<=7;i++)
{
  for(k=0;k<=7;k++)
  {   b[i] [k]=1;
     printf("%d",b[i][k]);
}
}

加上code修饰 b[8][8]={}; 二维数组就成了只读类型了, 不能执行b[i][k]=1;了.
要在代码里面填入数组每个元素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