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输出可调方波,可调范围为0%-99%

楼主(2017-01-29):
用定时器输出可调方波,可调范围为0%——99%(精度1%)。在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分别接一个按键。
  其中一个按键控制方波占空比加,另一个控制其减。在P1口接两个BCD数码管,显示占空比的值
请教大神如何编写。

网友A:
我也正在研究方案有消息回复你哦!

网友B:
已在楼主“2017-1-31 15:21”的发贴中回复。

网友C:
要实现多高频率的,如果频率低直接用定时器作时间基数,然后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控制电平变化,调节占空比就是在定时中断里面改变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间隔,如果频率高或者要求方波的控制精度高,51可能就不太好用了。

网友D:
其减。在P1口接两个BC

网友E:
用数组做个库,里面是定时器的值,用按键控制加和减,而控制定时器占空比,就可以,网上有的,也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实现多高频率的,如果频率低直接用定时器作时间基数,然后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控制电平变化,调节占空比就是 ...

精度不用高     先从51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