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块52单片机,第一块的P1口接BCD数码管,另一块的串口线于第一块的串口线连接。...

楼主(2017-01-29):
用两块52单片机,第一块的P1口接BCD数码管,另一块的串口线于第一块的串口线连接。第二块单片机
  向第一块单片机发送0X37,第一块接收后将数据加0X05后发送到P1口显示,如何编程实现

网友A:
研读你的教课书,可以完成。

网友B:
在网上找了两个程序,“拼接”了下,能满足你目前提出的要求(P1口每次设置后,需重新启动proteus)。
//U1串口接收数据加上P1开关设置的值,在P0口用16进制数码显示。
//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1=P2^0;
sbit D2=P2^1;
sbit D3=P2^2;
sbit D4=P2^3;
char n=0;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us)        //延迟函数
{
        for(;us!=0;us--);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T1工作于方式2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数据
TH1=0xfd;                      //波特率为2400b/s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T1
REN=1;                         //允许接收数据

D1=0;        //上电默认是高电平,所以先初始化为低电平
    D2=0;
    D3=0;
    D4=0;
}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int temp)        //数码管显示函数
{
        P0=LED[temp%16];        //a的各位数
        D4=1;        //打开D4,显示
        delay(20);        //延迟,給硬件有响应时间
        D4=0;        //关闭D4
        P0=0xff;        //P2全部为高电平,以免下次显示出错,称为“消隐”
        delay(20);
        P0=LED[temp/16%16];        //a的十位数
        D3=1;        //打开D3
        delay(20);
        D3=0;        //关闭D3
        P0=0xff;
        delay(20);
        P0=LED[temp/256%16];        //a的百位数
        D2=1;        //打开D2
        delay(20);
        D2=0;        //关闭D2
        P0=0xff;
        delay(20);
        P0=LED[temp/4096];        //a的千位数
        D1=1;       //打开D1
        delay(20);
        D1=0;        //关闭D1
        P0=0xff;
        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数据接收函数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0);                   //数据没有接收完毕时等待接收
RI=0;                           //接收完毕时清零
dat=SBUF;                       //将接收缓冲器中的数据存入dat
return dat;                     //将接收到的数据返回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0;
    init();        //初始化
temp=receive()+P1;              //将接收到的数据送到P1口显示

while(1)
{
  Led_display(temp);        //数码管显示
}
}

//U2程序如下:
//串口通信,接收、发送数据  这是U2的程序
//U2发送数据给U1,U3\U4控制LED显示P1口输入数
//根据U2的P1端口开关闭合情况,发送相应数据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temp=0;

void main()
{
     //设置定时器1
     TMOD=0x20;//8位自动重装在
     TH1=0xFD;
     TL1=0xFD;//波特率为9600

     SCON=0x50;//1位启动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REN开启,可以接收

     TR1=1;//启动定时器,开始产生波特率

     while(1)
     {
         if(temp!=P1)//如果P1口开关发生变化
         {
             temp=P1;//赋值
             SBUF=P1;//写入数据
             while(0==TI);//等待发送完成
             TI=0;//清除中断标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