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7-01-29):
这个是48V的充电器,已经修好了,用了一个假负载测试一下工作状态如何,表上显示的电压在正常范围之内,说明没有大问题了,这个充电器可以正常使用了。
还有一个充电器还没有修,希望能够顺利的修好,因为我没有修过,一窍不通,都是蒙的,,所以大家不要学我,我要向大家学习才是王道。

网友A:
不知坛友用的什么假负载

网友B: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C:
说说过程。经验共享。

网友D:
大电容咋不换

网友E(2017-04-01):
修好了,就是技术。

网友E:
你的福禄克表怎么没有防震套。

网友F:
修的过程应该发一下,比如换了什么零件

网友G:
修第二个的时候,来个直播

网友H(2017-08-30):
自从上次修了一个诶电后就再也不敢碰这玩意了,那个电容随时要炸得感觉

网友I:
最好是用隔离变压器来检修!

网友J:
用60W灯泡可以作为假负载调试!

网友K(2017-10-31):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反激电路吧,维修起来不是很难吧

网友L:
假负载可以用个100W的灯泡,修电源类的都 适用。修理前首先根据现象分析 下,大概是那里坏了。

网友M:
不到五十元一个的电动车充电器都是单端反激式电路结构,初级电路中DIP8封装的IC是UC3842或近似型号.

网友N(2020-09-06):
好像是灯泡

引用 网友A:
不知坛友用的什么假负载

没看到负载是灯泡吗?

网友O:
我家也有一个烧坏了,好像是一个电阻烧断了。没有一样的电阻,没修好,当料版备份着。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没看到负载是灯泡吗?

看到了,原来没有仔细看,

网友Q:
昨天也修理48V充电器,并联3个灯泡功率共140W作为负载,还是不转灯,电流表一测,电流0.15A多,难怪。突然想起:灯泡140W是在220V的情况下,在55.6V时功率是很低的。
后来找了两段电炉丝,18+8欧,电流实测2A、3.1A,都能转灯。

当减小电炉丝长度后,电流最大支持到3.5A,电流再大电源就出现“打嗝”,大约0.4-0.5秒周期

但是转灯的最小电流没有测量到,因为没有电炉丝了,估计1A还可以吧。48V充电器的最小转灯电流是多少,有知道的吗?

网友R:
大佬们,修的过程应该发一下,大家学习学习,比如换了那些零件

网友S(2020-12-06):
灯泡,电炉丝都可以当电动车充电器负载。学习啦

网友T:
引用 网友A:
不知坛友用的什么假负载

估计是摩托车灯泡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