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两个关于蜂鸣器音乐电路的问题:

楼主:
1.请问这是什么电路器件的符号?在ProteusISIS)中如何查找?

2.在仿真过程中,每当播放到同一个地方就从头开始了,后面的就没有了,如此循环。经过多次改动试验,我推测是单次循环时间达       到上限,请问如何延长单次循环时间?(代码见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m=P3^4;                                        //蜂鸣器控制端口
uchar timeh,timel;                                //用于存放定时器的高8位和低8位
uchar code zbjbxf[]={                                //定义《快乐成长》的简谱数组
0xB3,0x91,0xC2,0xB6,0x83,0x61,0x92,0x86,0x62,0x61,0x61,0x62,0x82,0x81,0x81,0x82,0x92,0x82,0x42,0x56,        //歌曲第一段(与歌谱每行对应,至反复记号处)
0x62,0x02,0x42,0x64,0x82,0xB2,0xA2,0x82,0x96,0x94,0xB1,0x91,0x84,0x91,0x81,0x12,0x82,0x51,0x61,0x4A,
0x62,0x84,0x42,0x93,0x81,0x61,0x51,0x42,0x52,0x62,0x14,0x12,0x23,0x11,0x81,0x91,0x82,0x02,0x61,0x61,
0x92,0x82,0x42,0x56,0x62,0x02,0x42,0x64,0x41,0x81,0xB4,0xA2,0x83,0x91,0x82,0x53,0x41,0x51,0x61,0x26,
...
0x4C,
0xB3,0x91,0xC2,0xB6,0x83,0x61,0x92,0x86,0x62,0x61,0x61,0x62,0x82,0x81,0x81,0x82,0x92,0x82,0x42,0x56,        //歌曲第二段(与歌谱每行对应)
0x62,0x02,0x42,0x64,0x82,0xB2,0xA2,0x82,0x96,0x94,0xB1,0x91,0x84,0x91,0x81,0x12,0x82,0x51,0x61,0x4A,
0x62,0x84,0x42,0x93,0x81,0x61,0x51,0x42,0x52,0x62,0x14,0x12,0x23,0x11,0x92,0x82,0x02,0x61,0x61,
0x92,0x82,0x42,0x56,0x62,0x02,0x42,0x64,0x41,0x81,0xB4,0xA2,0x83,0x91,0x82,0x93,0x81,0x81,0x91,0x66,
...
uchar code chuzhi[]={                           //适合12M的晶振定时器初值表,高低8位分开
         0xff,0xff,                                //占位
         0xFB,0xE9,                                //D调低音5-中音4
         0xFC,0x5B,
         0xFC,0xBD,
         0xFC,0xED,
         0xFD,0x43,
         0xFD,0x8E,
         0xFD,0xB3,
         0xFD,0xF3,                                //D调中音5-高音4
         0xFE,0x2D,
         0xFE,0x5E,
         0xFE,0x76,
         0xFE,0xA1,
         0xFE,0xD0,
         0xFE,0xD9,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TH0=timeh;                                //将timeh赋给计时器的高8位
        TL0=timel;                                 //将timel赋给计时器的低8位

        fm=~fm;                                 //定时器每次到时将蜂鸣器反相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238ms,即八分音符
        uint y;
        for(z;z>0;z--)
                 for(y=27406;y>0;y--);                //大致时间
}
void delay1(uint z){                                //音符间适当延时
        uint y;
        for(z;z>0;z--)
                 for(y=162;y>0;y--);                //大致时间
}
void main(){
        uint temp;                                //存放简谱数组中的每一个音符的临时变量
        uchar i=0;
        uchar jp;                                //jp用于取出temp中的高8位和低8位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T0工作于方式1
        IE=0x82;                                  //允许T0中断
        while(1){
                temp=zbjbxf;
                if(temp==0xff)
                        break;
                jp=temp/16;                         //取数的高4位,音频数值
                if(jp!=0){
                        timeh=chuzhi[jp*2];        //构造定时器初值高8位
                        timel=chuzhi[jp*2+1];         //构造定时器初值低8位
                        TR0=1;                          //开定时器
                }else{
                        TR0=0;                          //关定时器
                        fm=1;                          //关蜂鸣器
                }
                delay(temp%16);                 //取数的低4位,节拍(音符总时延)
                TR0=0;                                 //唱完一个音停5ms
                fm=1;
                delay1(5);
                TR0=1;
                i++;
        }
        TR0=0;                                        //关定时器
        fm=1;                                        //关蜂鸣器
}

网友A(2017-02-08):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当做没有它。

谢谢解答!我已照做,改了蜂鸣器参数,听到了声音,只是不大悦耳。
期待您再帮我解答第二个问题!

网友C:
你也可以当做没有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回你第一个问题:你箭头指的是PCB上的一个跳线帽,即断开蜂鸣器用的(在有些程序可能用到此端口,而不想 ...

       谢谢您的解答
       之前不懂,也没有把它放到电路中,仿真蜂鸣器没有响,就以为是没放该器件的原因。现在我把蜂鸣器的参数改了,蜂鸣器就响了,只是声音很杂乱,改成喇叭比较悦耳。

         期待您对第二个问题发表见解!

网友D:
先回你第一个问题:你箭头指的是PCB上的一个跳线帽,即断开蜂鸣器用的(在有些程序可能用到此端口,而不想因由蜂鸣器听到杂乱无章的噪声而设置的)proteus里不必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