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7-01-30):
  我用的是共阴数码管,我想问的是proteus仿真时,为什么P0口上拉电阻接的是0V电压,数码管还是可以亮。

网友A:
贴图说话吧,我最近也遇到写数码管问题,看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B:
单片机说明书里面好像说P0口位寻址的时候是强上拉

网友C:
最好是有截图,让各位看一下,找出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