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一个过流保护的双向可控硅电路

楼主(2017-01-31):
怎样设计一个过流保护的双向可控硅电路

网友A:
看书就可达成目的

网友B:
过流保护可以通过电阻分流加迟滞比较来触发可控硅的通断

网友C(2024-01-28):
不可以这么做,过流可控硅烧毁就没法保护了。

网友D:
过流保护的双向可控硅电路??????这个不太理实吧。

网友E:
简单,熔丝或过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