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用电表是不是烧了,懂的朋友给解答一下

楼主(2017-02-01):
也不怪我,同学给我换了插口,我没注意就直接用了。红表笔接了20A的电流档插头,打到了200V,直接测了48V的电动车电瓶,可想而知发生短路,表笔烧熔化了一小块。现在多用表的电压插口测试正常,mA插口串接5V电源+10K电阻正常,20A插口打到200mA,串接5V电源10K电阻。示数一直是0,照这样看20A的插口是不是烧了,还是电流太小无法显示??求帮忙

网友A:
第一步不检查接口,容易玩出火

网友B:
第一步检查接口很重要啊

网友C:
插20A插口,只能使用20A挡,否则无正确显示。

20A插口是一根额定电阻的铜棒直接连接两根表笔插口,短路时可能会将表笔、或焊接处烧坏。其他的地方则不一定会坏。

网友D:
哦,那么就是20A的电路损坏了,不要紧,那个只是在测大电流时才用 ,电压档和电阻档用的比较多。

网友E:
楼主有此认识善莫大焉, 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别的功能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不要紧,只是烧坏了20a档位,其他还能用就好

mA电流档,电压档正常,唉

网友D:
看别的功能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不要紧,只是烧坏了20a档位,其他还能用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照你说的“5V”“10K”也就0.5mA, 20A测量是看不到的,显示0正常,弄个大电源,小电阻,把电流控制在0.5A再 ...

保险丝检测了一下都没熔断,手头没有合适的电源电阻组成合适的电流来测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那表后盖不是有两个保险吗,烧黑的那个用20A保险换了就OK

2个保险管测试了一下,都没有熔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使用万用表之前必须有检查插口的良好习惯。“也不怪我,同学给我换了插口” 有这个说法,很危险,如 ...

嗯,对,这个我也意识到了,怪自己

网友E:
楼主:使用万用表之前必须有检查插口的良好习惯。“也不怪我,同学给我换了插口” 有这个说法,很危险,如果老板面试,会认为楼主在发生问题时,会先找他人原因,而不找自己的原因。
赞同二楼、三楼的说法。

网友H:
你那表后盖不是有两个保险吗,烧黑的那个用20A保险换了就OK

网友G:
照你说的“5V”“10K”也就0.5mA, 20A测量是看不到的,显示0正常,弄个大电源,小电阻,把电流控制在0.5A再试试,表应该是好的(20A档有个并联的分流电阻---阻值很小,它承受了大电流,避免表内铜箔损坏),把保险丝确认下好坏吧,如果断了,换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