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5820做的76.35MHz发射台

楼主(2017-02-01):
在淘宝上RDA5820有分QFN20脚与QFN24脚,20脚的比24脚的平宜差不多一半,本以为一样的所以就买了平宜的。
到了调试时发现软件不通,后来在百度文库里看了datasheet才知道有些寄存器功能不一样。
不过还是调出来了,想做发射台的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制作。测试时收音有点失真,还有发送音频信号比24脚的模块要低一点。
用2SC3356+2SC3357做放PA,直线距离有500多米。
天线用示波器量峰峰值电压39V多,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毫W。
电路板是PADS9.5画的,注意已修改参数,请按下面手画的PA图纸为准。

测试板.rar (417.83 KB, 下载次数: 179) FM20170105.pdf (58.5 KB, 下载次数: 186)

网友A(2018-03-16):
非常好的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04-17):
非常好的DIY资料,FM调制发射集成电路RDS5820.

网友C(2018-06-17):
有程序吗,大神,不知道这两种芯片的寄存器又哪些区别,我的rda5820ns一直出来的都是噪音

网友D(2018-07-21):
非常好的自作和资料

网友E(2018-11-27):
单片机用的什么型号啊

网友E: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 怎么不行啊

网友F(2019-01-15):
在想向你请教一下方便吗

网友G(2019-02-18):
非常好的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H(2019-06-13):
控是啥?楼主有多的板子么?

网友I(2019-07-24):
服了,原理图空的

网友J:
DIY 很好的资料

网友K(2019-09-29):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的DIY资料,FM调制发射集成电路RDS5820.

10年前用这个搞了接搜

网友L(2019-11-05):
感谢分享的资料,用QFN24的焊到了开发板上,

网友L:
请问RDA5820NS的频率怎么计算 ,怎么算来算去都 不对。比实际电台频率少了0.9M
,请大侠帮助。

网友L(2019-12-09):
原来是器件有问题,换了一个芯片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