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系统问题

楼主(2017-02-01):
我是新手,想用点阵屏来显示上行下行的箭头,但是这个图形要扫描出来的,想问怎么才能保持这个图形的同时继续执行其他指令,C语言

网友A:
说实话,没能理解你“扫描出来”是何意,以及与“保持”有什么联系。

网友B:
这是中断程序的作用。请研读一下,单片机为何有中断一说?(中断的功能)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必经的困惑。 楼主要明白一个道理:要使图像稳定扫描动作就不能停,停了必然就不会显示。 而往往单片机除了要处理显示,还要处理按键和其他任务,这就要进行合理的程序编排,在扫描的间隙里,让单片机干别的事。  这是程序组织方法的学问,常用的有中断、系统循环、状态机、分时等等。 初学的用系统循环比较容易:程序是一个大循环,循环里1、扫描输出一行阵列 2、扫描输入一行按键 3、执行其他操作,4回到1. 只要整个循环周期足够短(几十毫秒),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