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一下 用138译码器 在51单片机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7-02-02):
新手不太会用138译码器 在板子上没显示成功 希望能有大神能帮忙看一下 谢谢啦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void delay(int  i)
{
while (i--);
}
void DigDisplay(int bai,int shi, int ge)
{

LSA=0;LSB=0;LSC=0;        //显示百位
                 P0=smgduan[bai];

             LSA=1;LSB=0;LSC=0;        //显示十位
                P0=smgduan[shi];

             LSA=0;LSB=1;LSC=0;        //显示个位
                P0=smgduan[ge];
}
void main()
{
   int temp, bai , shi, ge;
         temp=152;
     bai=temp/100;
     shi=temp/10%10;
         ge=temp%100;
         while(1)
        {
         DigDisplay(bai,shi,ge);
        }
}

网友A:
实例58  74LS138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你这个是动态扫描出现问题了,不是138译码器不会用

网友C:
是怎么个不成功?显示不出来还是全是8?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的 ge写错了 问题解决了

网友D:
不是138译码器不会用

网友D:
是怎么个不成功?不是138译码器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