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单片机存储空间问题?

楼主(2017-02-02):
32位单片机与8位单片机有什么区别?比如STM32单片机,它的存储地址空间是2^32=4G个存储单元,那么它的每个存储单元是8bit=1Byte?

网友A:
不懂了吧

网友A:
是32位的,有时候不一定,要看地址线位数

网友B:
真没弄懂。

网友C:
32位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指32位地址线,它能指向的地址空间有4G。另一个是32位数据线,表示一次能处理4个字节字长的数据。如果要标称容量。 32比特容量=4个字节容量=1个字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