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求教~本人新手啊

楼主(2017-02-02):
我想用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数字,在用按键控制灯亮和暗的时候是用led=~led的,可是在控制数字的时候感觉不能用这个公式了就把函数最后的while变成了if语句,然后就变成了点动式按键了,点一下亮一下不点不亮的那种,求教问题在哪啊,各位大神。下面是我的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eg[]={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keyhanshu()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LSA=0;
LSB=0;
LSC=0;
P0=seg[8];

}while(!k1);

}
if(k1==1)
{LSA=0;
LSB=0;
LSC=0;
P0=0X00;
}while(k1);

}
void main()
{
while(1)
{
keyhanshu();

}
}

网友A:
代码就不上了;给两个建议:1、要想3个数码管显示不同数字,就要想办法不停的扫描输出(不能有停顿,任何时候都要在不停的输出显示)2、按键处理不能死循环,否则按键按下不释放的时候,显示就停掉了。要处理好按键和显示之间的关系。单片机是按时间顺序工作的,要避免处理按键的时候显示被长时间停止,也不能因为显示输出而来不及处理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