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电路图中的元件都是啥,还有起啥作用!

楼主(2017-02-03):
请教下这个电路图中的元件都是啥,还有起啥作用!

网友A:
图中 JK1是三相插座,规格交流115V/60Hz或230V/50Hz(故可用于咱们的市电220V/50Hz);作用:连接市电
       FUSE1、FUSE2是保险;分别是2A和125°(温度保险);作用:当然是在负荷超载或市电网络异常时自毁,确保用电器安全的。
       CX1 通常是压敏原件(这里貌似是电容),作用是消除市电瞬间波动、噪声;
       SW1是开关
      CX2是电容,规格0.01uF,作用:保护SW1闭合、断开瞬间触点闪弧,延长开关使用寿命;
      SWTTCH1是市电选择跳线(或拨位开关),作用是选择对应的市电(市电不同,后面变压器的初级选择不同),避免损坏用电器;
      T1是变压器,作用是隔离用电器电路与市电以及将高压电降低,使之确保人员安全以及不致损坏用做随后的整流器件;
      BD1\BD2是整流器件,作用将交流变直流

网友B:
SWTTCH1是220/110V选择开关,用于电源变压器2个初级线圈是并联还是串联,串联时连接220V,并联时连接110V。

网友C:
电源变压器选择

网友D:
你指的那个原件

网友E:
单刀双掷开关是220/110V选择开关来确定电源变压器2个初级线圈是并联还是串联,串联时连接220V,并联时连接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