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c 程序

楼主(2017-02-03):
      一个简单的智能小车.c 程序,2只后轮和一只万向轮,5只红外反射式传感器,其中左右方向用2只,距离近,中远各一只,电机驱动电路 L293D     只用方向控制程序,或者前进停止后退程序时均正常,一旦将方向控制程序+前进停止后退程序时 ,方向控制不能正常工作      敬请哪位老师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智能小车.c 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PF1=P1^0;         //左方向 红外传感器
sbit PF2=P1^1;          //右方向红外传感器
sbit PJ1=P1^2;         //近距离 15cm 红外传感器
sbit PJ2=P1^3;         //中距离 30cm 红外传感器
sbit PJ3=P1^5;         //远距离 50cm 红外传感器
sbit PA1=P0^0;           //电机驱动电路 L293D  左轮
sbit PA2=P0^1;
sbit PA=P0^4;
sbit PB1=P0^2;          //电机驱动电路 L293D  左轮
sbit PB2=P0^3;
sbit PB=P0^5;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P1=0x00;      //程序初始化
   P1=0xFF;      //P1口置1

   while(1)          //循环
     {
           if(PJ2==1&&PJ2==1&&PJ3==0) //距离判断  前进
             {
                  PA1=1;       //前进
                  PA2=0;
                  PA=1;
                  PB1=1;
                  PB2=0;
                  PB=1;
             }
          elseif(PJ2==1&&PJ2==0&&PJ3==0&&PF1==1&&PF2==0) // 距离+方向判断  左拐
             {
                  PA1=1;       //左拐
                  PA2=0;
                  PA=1;
                  PB1=1;
                  PB2=0;
                  PB=0;
             }
            elseif(PJ2==1&&PJ2==0&&PJ3==0&&PF1==0&&PF2==1) // 距离+方向判断      右拐
            {
                  PA1=1;       //右拐
                  PA2=0;
                  PA=0;
                  PB1=1;
                  PB2=0;
                  PB=1;
             }
              elseif(PJ1==1&&PJ2==1&&PJ3==1) // 距离判断  无信号停止
            {
                  PA1=1;       //无信号 停止
                  PA2=0;
                  PA=0;
                  PB1=1;
                  PB2=0;
                  PB=0;
            }
           elseif(PJ1==0&&PJ2==0&&PJ3==0) // 距离判断 后退
            {
                  PA1=0;       //后退
                  PA2=1;
                  PA=1;
                  PB1=0;
                  PB2=1;
                  PB=1;
           }
      }
}

网友A:
你的红外模块是碰到障碍物为低电平还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