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51.h AT89X51.H的区别 分别用在哪个场合? 51单片机头文件问题

楼主(2017-02-03):
新手请教,请各位大侠,专家指点 多谢
51系列单片机 ,用C语言编写
要写头文件,有的写#include<reg51.h>   有的写#include<AT89X51.H>
这两个文件有什么区别么?分别用在哪个场合?
我现有AT89C2051 用C写头文件用#include<reg51.h> 好还是#include<reg2051.h> 好?
AT89C51与AT89C2051 I/O口差别大 AT89C2051没有P0, P2口 P1.0与P1.1口用途也不一样
AT89C2051头文件用#include<reg51.h>会不会出异常?

网友A:
我觉得reg51.h和AT89X51.H的最大区别是reg51里面的io都需要定义才可以使用。而AT89X51.H则可以直接调用如:P1_3=0;

一般情况下我会使用AT89X51.H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reg51.h和AT89X51.H的最大区别是reg51里面的io都需要定义才可以使用。而AT89X51.H则可以直接调用如: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