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想做个电批用的电源大侠们指点指点!

楼主(2017-02-03):
昨天刚加入论坛,感觉像找到组织了一样(虽然还什么都不会,但是很感兴趣!)~~~~希望在这里可以学的更多!眼前有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整过的,我现在是个木匠经常用电批,家里的电批基本都是电池不行了,但机器基本都是好的,自己还有一些牌匾用的12V开关电源,最大的10A。现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造一些开关电源或者电脑电源(我手里现在只有这两样)使其功率大点,不至于总烧、没劲儿!上个图大侠们一看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希望大侠们指点!
图片是昨天晚上用3个坏的电源组上一个好的,但是电批现在是一吃劲儿电源就没有供电了,把电源拔了再插上电批就又还能转。
后找了个机箱电源,发现了个问题,用我原来的线(4平方音箱线)电批已启动,电源就保护了,但是在我试机的时候用的1.5平方的镀铜铝芯线(就是照片中绿色的那两根)就是好用的,而且还挺有劲儿的。电源的保护能取消么?能的话怎么做,请指教。

后找的机箱电源

后找的机箱电源

楼主:
等高人指点,准备动手呢,这是刚找到的一个好的电脑机箱电源,大侠们看看能不能用、如何改造?

网友A:
用3个坏的电源组上一个好的”是什么意思?
这种电源带有短路和过流保护,一旦超过安全电流,就会停止工作。看来是额定输出电流有点小,找一个再大点的试一试。

网友B:
电批,电池是几伏供电,电流多大,这个测试好了,在找电源去用,
没有这些参数乱试,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个坏的电源组上一个好的”是什么意思?
这种电源带有短路和过流保护,一旦超过安全电流,就会停止工 ...

就是那三个都是坏的  有两个原来是客厅LED灯的电源,突然有一天全烧了,拆开看了一下都是电感烧胡巴了,还有周边的几颗电容都鼓了,两个都是这样的也不知道上面引起的,后来又买了两个换上了没用几天有一个又坏了 还没拆下来看,不过估计还是同一个问题,是朋友家客厅的灯。另外一个电源是我原来一直给电批供电用的,有一天给客户上门,那个门是纯实木的很硬上拧钉的时候很吃力,拧不动闷了几下电源就烧了!过年在家休息的时候把三个电源都拆了,因为都是10A的我原来电批上用的那个电感和电容都是好的就给那个原来灯上用的电源换了,组装后有12V输出但是接上电批后电批稍微一吃劲儿电源就不供电了,重新插拔电源后就又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批,电池是几伏供电,电流多大,这个测试好了,在找电源去用,
没有这些参数乱试,是不行的。

电批是12V供电,我找过但是没有找到电批电池的最大输出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批,电池是几伏供电,电流多大,这个测试好了,在找电源去用,
没有这些参数乱试,是不行的。

我原来一直用这个12V10A的电源接电批了 用了有半年了,估计如果20A 的电源就应该一点问题没有了。虽然带个电源干活不是很方便,但很多时候还是很实用的,所以想做一个12V大功率的电源接着用,买新的电批用的住的都得四五百,12V大功率的电源价格也很高更犯不上了。所以还是想整一个12V大功率的电源。我现在手里有个电脑机箱电源12V10A 的 。还没敢动,等着大侠们指导呢!

网友D:
整三个 电动车的 锂电池 。 或者 一只12V的 电动车电池  就搞定了嘛 。平时 充电就行了。。

网友D:
电动车电池 支持大电流放电 。而且电动车蓄电池 充放电比较简单。用锂电池 轻便 但是 充电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三个 电动车的 锂电池 。 或者 一只12V的 电动车电池  就搞定了嘛 。平时 充电就行了。。

就是不想总充电才弄的电源啊,就是想什么时候用插电就用。

网友E:
还不如带电瓶呢!电车电瓶足够用一天了

网友E:
用个充电器和电瓶放一块,用就插上不用也没事啊!等插电源不方便的时候还可以用啊

网友F:
1、电批属电机类,起动时电源很大,可达正常功率的7倍以上。
2、开关电源有过流保护功能,过电流时会自动保护。
解:
1、采用更大电流的电源。
2、如果不换:则采用轻载起动:起动初期让电批不吃力,以降低起动电流。
很明显:解2、在操作上有难度,甚至做不到,因为电批的工作状况是复杂多变的,堵转是常态。所以解1、是正解。

网友F:
赞同楼主的构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原来一直用这个12V10A的电源接电批了 用了有半年了,估计如果20A 的电源就应该一点问题没有了。虽然带 ...

哦。电压,电流都知道的话,可以大胆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总充电才弄的电源啊,就是想什么时候用插电就用。

直接用个工频变压器整流加滤波不就行了,电容可以用的大点。

网友H:
你是要改可调????

网友I:
直接买一个12v20a的电源,简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要改可调????

不用~~12V大功率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个工频变压器整流加滤波不就行了,电容可以用的大点。

能讲的详细点么,最好有制作过程,我不太会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电批属电机类,起动时电源很大,可达正常功率的7倍以上。
2、开关电源有过流保护功能,过电流时会自动 ...

能取消掉电源的保护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个工频变压器整流加滤波不就行了,电容可以用的大点。

我打算整个12V300W的环形变压器,整流加滤波部分您能详细的说下用什么型号的合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个工频变压器整流加滤波不就行了,电容可以用的大点。
这两个东西是不就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