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2-03):
#include"main.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scan.h"
#include"zk.h"
void main()
{
    uchar key;
    uint value;
    init_12864();
    display_12864(1,2,"欢迎使用");
        display_12864(4,2,"欢迎使用");
    while(1)
        {keyscan4x4();
        if(key<11)
        { dis_buf[0]=dis_buf[1];
        dis_buf[1]=dis_buf[2];
        dis_buf[2]=dis_buf[3];
        dis_buf[3]=key;}
         if(key==14)
        {dis_buf[4]={0,0,0,0};}    //箭头显示在这个地方
        displaypicture_12864(16,2,num16321[dis_buf[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3,num16321[dis_buf[1]],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4,num16321[dis_buf[2]],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5,num16321[dis_buf[3]],32,16);
     if(key==15)
        {value=dis_buf[0]*1000+dis_buf[1]*100+dis_buf[2]*10+dis_buf[3];}
         switch(value)
         {case 101:if(key=13){P2^0=0;P2^1=0;P2^2=0;P2^3=1;}
                   if(key=12){P2^0=0;P2^1=0;P2^2=1;P2^3=0;}
                           break;
          case 102:if(key=13){P2^0=0;P2^1=0;P2^2=1;P2^3=1;}
                   if(key=12){P2^0=0;P2^1=1;P2^2=0;P2^3=0;}
                           break;
      case 201:if(key=10){P2^0=0;P2^1=1;P2^2=0;P2^3=1;}
                   if(key=11){P2^0=0;P2^1=1;P2^2=1;P2^3=0;}
                           break;
      case 202:if(key=10){P2^0=0;P2^1=1;P2^2=1;P2^3=1;}
                   if(key=11){P2^0=1;P2^1=0;P2^2=0;P2^3=0;}
                           break;
      case 203:if(key=10){P2^0=1;P2^1=0;P2^2=0;P2^3=1;}
                   if(key=11){P2^0=1;P2^1=0;P2^2=1;P2^3=0;}
                           break;}
                           }
                         }

compiling _main.c...
_MAIN.C(1): warning C500: LICENSE ERROR (R208: RENEW LICENSE ID CODE (LIC))
_MAIN.C(14): warning C206: 'keyscan4x4':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_MAIN.C(2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_MAIN.C(2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_main.c - 2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把“};}”之间的分号去掉,再试试

网友B:
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之间的分号去掉,再试试

还是不行,依然是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