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波形时间的截取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用激光束采集到物体经过激光的时间,如图高电平所示。

如何能用单片机得到这段时间t , 并用于定时或者延时。

时间长度为5ms以内。

示波器可以读出,但是单片机怎么能利用这个时间。

网友A(2017-02-03):
找个带按键的计时器程序,把按键输入端改成你的这个波形输入,这样就可以记录你的波形时间了。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带按键的计时器程序,把按键输入端改成你的这个波形输入,这样就可以记录你的波形时间了。试试吧

谢谢!这样我得到的这个时间t可不可以直接赋给变量,进行程序接下来的运算?

网友C:
赞同楼上的建议,增加一个光敏器件而矣。

网友D:
你好像对这种测量模式不很理解。
在测量时激光测量头一般是有一个激光发射源和一个接收端组成,激光发射源会发出一系列的固定频率的激光脉冲。当有物体挡住激光时,就会有反射回的激光,反之则不会。一般激光的脉冲频率都是很高的。当物体通过激光测量头的时候,将会有一系列的脉冲被阻挡而反射回来。根据反射回的激光脉冲的个数就可以计算出物体的长度。
如果是测距,则是根据激光发出和接收到反射回的时间差计算。但是由于光速很高测距特别是较小的距离效果不是很好。一般使用超声波的较多。

网友E:
io开启上下沿中断,,开启定时器,上沿记一个,,下降沿记录一个,,两个数差就是时间,,,,然后做个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