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的简易的 基于51单片机的自动升降电梯简易模型 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7-02-03):
寒假在家闲着无事,想着做点东西,但是毕竟是新手,做不了太厉害的东西,就弄了个这小玩意,纯属个人娱乐之作,与各位分享。

配上几张图片        ,全部程序,又做了个小视频来演示。

主程序预览:
/**************************************************
/*项目名称:基于51单片机的自动升降电梯简易模型
/*主控芯片:STC89C52
/*使用模块:28BYJ_48步进电机、ULN2003驱动模块、无源蜂鸣器、红外发射器、红外接收头、4×4软键盘
/*平台搭建:废旧泡沫块、硬纸壳
/*主要功能:装置供电后,通过按下红外遥控器或者软键盘选择楼层所对应的数字,选择升降方式(只上升、只下降、先升再降)
/*          然后升降电梯(泡沫模拟)停在对应楼层,蜂鸣器发出“叮咚”的声响。共计16层。
/*引脚说明:步进电机接P1低四位,蜂鸣器IO口接P3^7,红外接收头接P3^2,软键盘接P2口;
/*时间:2017年2月3日17时22分
/**************************************************/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
#include<ring.h>
#include<key.h>
#include<run.h>
#include<red.h>

/*********************************************
/*定义红外接收必要数据
**********************************************/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
/*********************************************
/*定义变量
**********************************************/
unsigned char s,p;
unsigned int m,a;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w=30000;
        unsigned char b;
        IrInit();
        while(1)
        {
                if(p==2)
                {
                        delay(50000);
                        Z_run(n+15);
                        p=0;
                }
                if(p==4)
                {
                        delay(50000);
                        Z_run(n+15);
                        p=3;
                }
                while((p!=3)&&(w>0)) w--;
                if(p==3)
                {
                        delay(50000);
                        D_run(n);
                        p=0;
                }
                n=0;
                s=1;
                while(s)
                {
                        a=KeyDown();
                }
                if(a!=0)
                {
                        if(a==14)
                        {
                                a=0;
                                p=2;
                        }
                        else if(a==15)
                        {
                                a=0;
                                p=3;
                        }
                        else
                        {
                                b=a;
                                p=0;
                        }
                        n=b*883;
                }
                else
                {
                        n=m*883;
                }
        }
}

/*********************************************
/*红外接收,数据处理函数,使用外部中断0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700);
        if(IRIN==0)
        {
                err=100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if(IRIN==1)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
                                err--;
                        }
                        for(k=0;k<4;k++)
                        {
                                for(j=0;j<8;j++)
                                {

                                        err=6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0);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if(Time>=8)
                                        {
                                                IrValue[k]|=0x80;
                                        }
                                        Time=0;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s=0;
                ding();
                switch(IrValue[2])
                {
                        case 0x16:
                        m=0;
                        break;
                        case 0x0c:
                        m=1;
                        break;
                        case 0x18:
                        m=2;
                        break;
                        case 0x5e:
                        m=3;
                        break;
                        case 0x08:
                        m=4;
                        break;
                        case 0x1c:
                        m=5;
                        break;
                        case 0x5a:
                        m=6;
                        break;
                        case 0x42:
                        m=7;
                        break;
                        case 0x52:
                        m=8;
                        break;
                        case 0x4a:
                        m=9;
                        break;
                        case 0x40:
                        p=2;
                        break;
                        case 0x43:
                        p=3;
                        break;
                        case 0x19:
                        p=4;
                        break;
                        case 0x45:
                        m=10;
                        break;
                        case 0x46:
                        m=11;
                        break;
                        case 0x47:
                        m=12;
                        break;
                        case 0x44:
                        m=13;
                        break;
                        case 0x07:
                        m=14;
                        break;
                        case 0x15:
                        m=15;
                        break;
                        case 0x09:
                        m=16;
                        break;
                }
        }
}

详细信息请参照程序(压缩包中含全部源码):

网友A:
有没有仿真电路图哇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仿真电路图哇大神

我不太习惯用protues画图,就手画了一个,其实结构很简单,画出来之后竟然就这么一点点

楼主:
抱歉,刚刚电脑出毛病了,图片发不上去

网友B:
楼主给一个详细的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一个详细的电路图吧!

刚刚画了一个,不太会用这个protues,电路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网友C:
楼主能给份原件清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份原件清单吗

比如PCB版是用的成品最小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PCB版是用的成品最小系统吧?

51单片机最小系统(STC89C52)×1
ULN2003驱动模块×1
28BYJ-348步进电机×1
4×4软键盘×1
VS1838B一体化红外接收头×1
红外遥控器×1
无源蜂鸣器模块×1
电源、电源线×1
泡沫底板×1
硬纸板×若干
杜邦线×若干

网友D(2017-03-09):
不错的文件,顶一下。

网友E(2017-04-22):
可不可以用大功率的电机啊

网友F:
怎么联系你啊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联系你啊大神

不不不,不敢当,小白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以用大功率的电机啊

如果你要做大的系统的话,可以改用大功率电机,同样驱动也要更换,我做的就是个小的模拟的东西,随便玩玩

网友G(2017-06-05):
大神能加一下好友吗

网友H:
#include<ring.h>
/*********************************************
/*电梯到达提示音
**********************************************/
void ring()
{
        unsigned int c;
        for(c=0;c<140;c++)
        {
                bee=!bee;
                delay(130);
        }
        for(c=0;c<100;c++)
        {
                bee=!bee;
                delay(200);
        }
}
bee是什么意思
                        s=0;
                        ting();
                }
        }
        switch(KeyValue)
        {
                case(1):return 1;
                case(2):return 2;
                case(3):return 3;
                case(4):return 10;
                case(5):return 4;
                case(6):return 5;
                case(7):return 6;
                case(8):return 11;
                case(9):return 7;
                case(10):return 8;
                case(11):return 9;
                case(12):return 12;
                case(13):return 14;
                case(14):return 0;
                case(15):return 15;
                case(16):return 13;
                default:return 0;
        }
S=0;ting();这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I:
为什么电机会来回转 一直抖动,求指教

网友J(2018-01-16):
还在吗?  请求添加q1771716122  我也想做一个求帮忙

网友K(2018-03-14):
你好,请求添加q1161329168,关于这个电梯的制作遇到了困难,请求大神帮助

网友L:
做的不错  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M(2018-05-19):
大神,我借鉴你这个做课程设计,指导一下吗,谢谢,可以的话请给我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N:
话说楼主这个怎么知道他是到达那一层楼了,是怎么知道的,很疑惑,你没有有什么传感器去检测它啊?

网友O:
那个模拟高楼,一层大概几厘米?

网友P(2018-08-31):
楼主  你好   我要做一个毕业设计的模型   我要用到一个升降机 能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吗

网友P:
楼主你好    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P(2018-10-16):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文件,顶一下。

我这里下载怎么程序有问题

网友Q(2018-12-02):
楼主,怎么判断到达第几楼呢,用步进电机的步数去计算的吗?

网友R(2019-01-13):
红外测距,好厉害.正常电梯是测试编码反馈的,中间有速度平稳控制

网友R:
用普中HC6800 ES V2.0实验板,会不会简单点?接口都现成的.

网友S(2019-03-15):
有没有大神懂基于单片机电梯模型设计的,借鉴LZ这个做个毕设,加355052629

网友S:
LZ可以加个好友吗,我也是做的升降,您是怎么让升一层大概3CM左右的,我QQ35505269

网友T(2019-04-29):
大神 请问下那个参数代表上升楼层

网友U(2020-01-13):
大哥哥 如果我想做一个东西向两个电梯上下运动的那种  你会吗  可否加个qq3025684068  我有问题问你

网友V:
从开始设计到实际运用实现升降是怎么做到的,有教一下我这个青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