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单独循迹好使 单独避障好使 现在弄在一起就不好使 这是问为什么

楼主(2017-02-03):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0_State P0
sbit  leftmotor_in1=P2^7;
sbit  leftmotor_in2=P2^6;
sbit  rightmotor_in3=P2^5;
sbit        rightmotor_in4=P2^4;
sbit    Trig=P1^1;
sbit    Echo=P1^2;
sbit en_1=P2^3;
sbit en_2=P2^2;
uint S,time,i,j,pwm1,pwm2;
void stop();
void straight();
void turn_left();
void turn_right();
void Sensor_5_Car_State_Adjustment();
void delay20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延时函数——延时50ms*******/
void delay(uint x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m, n;
      for(m=xms;m>0;m--)
              for(n=110;n>0;n--);

}

void csb()
        {
                Trig=1;
                delay20us(20);
                Trig=0;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time=TH0*256+TL0;
                S=(time*1.7)/100;

             TH0=0;
         TL0=0;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
        TR1=0;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i++;
        j++;
          if(i<pwm1)
                                                {
                                                         en_1=1;
                                                }
            else
                         en_1=0;
           if(j<pwm2)
                                                {
                                                                 en_2=1;
                                                }
      else
                        en_2=0;

        if(i>=100)
                                {
                                         i=0;
                                }
        if(j>=100)
                                {
                                                j=0;
                                }
                TR1=1;
}
void main()

  {
   TMOD=0x10;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TH0=0;
         TL0=0;
                ET1=1;
    ET0=1;
    TR1=1;
    TR0=0;
                EA=1;

        while(1)
        {
    csb();
                 if(S>10)
                 {
                         straight();

                 }
                 else if(S<=10)
                 {
                stop();

                 }

}

}
void straight()      //直走函数
{

        leftmotor_in1=0;
        leftmotor_in2=1;
  rightmotor_in3=0;
        rightmotor_in4=1;
}
void turn_left()    //左转函数
{

        leftmotor_in1=1;
        leftmotor_in2=0;
  rightmotor_in3=0;
        rightmotor_in4=1;
}
void turn_right()   //右转函数
{

        leftmotor_in1=0;
        leftmotor_in2=1;
  rightmotor_in3=1;
        rightmotor_in4=0;
}

void stop()        //停止函数
{
  leftmotor_in1=0;
        leftmotor_in2=0;
  rightmotor_in3=0;
        rightmotor_in4=0;
}
void Sensor_5_Car_State_Adjustment()
{
              P0_State=P0_State&0x00;
                       switch(P0_State)
                 {

                                                case 0x1b:  pwm1=40;
                                                                                                pwm2=40;
                                         straight();     //P0.0|P0.1|P0.2|P0.3|P0.4为11011说明小车正常寻迹下一步小车直行
                                                                                                break;
                                                case 0x1d:                       //P0.0|P0.1|P0.2|P0.3|P0.4为11101说明小车左偏下一步小车右拐

                                   pwm2=30;
                                   pwm1=30;
                              turn_right();

                                         break;
                              case 0x17:                                            //10111

                                                                                                    pwm2=35;
                                                                                                    pwm1=35;
                                                                                                    turn_left();

                                                                                                    //P0.0|P0.1|P0.2|P0.3|P0.4为10111说明小车右偏下一步左拐
                                   break;
            case 0x03:
                                                                                                    pwm1=50;
                                                                                                    pwm2=50;
                                                                                                    straight();
                                                                                                    delay(1);
                                                                                                    //P1.0|P1.1|P1.2|P1.3|P1.4为00011说明小车遇到左T标置物小车左拐

                                                                                                    pwm1=30;
                                                                                                    pwm2=40;
                                                                                                    turn_left();

                                        break;
     case 0x18:
                                                pwm1=50;
                                                                              pwm2=50;
                                                                           straight();
                             delay(1);
                                                                                                    //P0.0|P0.1|P0.2|P0.3|P0.4为11000说明小车遇到右T标志物下一步小车右拐

                                                                                                    pwm1=40;
                                                                                                    pwm2=40;
                                                                                                    turn_right();

                    break;

      case 0x11:                          //P0.0|P0.1|P0.2|P0.3|P0.4为00001说明小车遇到十字标志物下一步直行
                  case 0x10:                         //P0.0|P0.1|P0.2|P0.3|P0.4为10001说明小车遇到十字标志物体下一步小车直行
                  case 0x01:                        //P0.0|P0.1|P0.2|P0.3|P0.4为10000说明小车遇到十字标志物下一步直行
      case 0x00:                       //P0.0|P0.1|P0.2|P0.3|P0.4为00000说明小车遇到十字标志物下一步小车直行

                                                                                                    pwm1=40;
                                                                                                    pwm2=40;
                                                                                                    turn_right();
                                                                                                    delay(50);

                   break;
                        case 0x1c:
                                                                                                    //11100

                                                                                                    pwm1=40;
                                                                                                    pwm2=40;

                                                                                                    turn_right();
                                                                                                    if(P0^2==0)
                                                                                                    break;

                break;
                        case 0x07:
                                                                       //00111

                                  pwm1=40;
                                                                                                    pwm2=40;
                                                                                                    turn_left();
                                                                                                    delay(100);

                                                      break;
      case 0x0b :                              //01011

                               pwm1=40;
                               pwm2=20;
                              turn_left();

                                break;
                        case 0x1a:                                  //11010

                                                                                                    pwm1=30;
                                                                                                    pwm2=40;
                                                                                                    turn_right();

                                    break;
                        case   0x0f:             //01111

                                                                                                    pwm1=40;
                                                                                                    pwm2=40;
                                                                                                    turn_left();
                                                                                                    delay(50);

                                            break;
                        case  0x1e:

                                                                                                    pwm1=40;
                                                                                                    pwm2=40;
                                                                                                    turn_right();                                                                                //11110
                                                                                                    delay(50);

                                break;
                        default:
                                      break;                                //P.0|P0.1|P0.2|P0.3|P0.4    其他情况不做任何改动
      }

}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   我现在通过测试应该是定时器有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改了很多回还是没改到点上

网友A(2017-03-25):
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