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偶尔不正确显示数值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2-03):
我有个优利德万用表,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万用表有时就会撒谎,测量市电220的时候总会出现没有电压的情况,而实际是有电的,后来发现多转几下档位旋钮就好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是表内部接触点不良造成的

网友B:
很明显呀,旋转波段开关接触不良了。可以打开,用橡皮擦一擦旋转开关PCB表面。

网友C:
旋钮接接触不好或位置不正。

网友D:
档位旋钮接触不良,反复活动几下就好了。

网友E:
拨段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F:
电池没电或者万用表档位接触不良

网友G:
转换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H:
你看下你的电池电压或者稳压电路

网友D:
档位旋钮接触不良,反复活动几下就好了。由此可以确定是旋钮接触不良。

网友I:
旋钮坏了吧

网友J: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旋转档位开关接触不良。也许是因为你的万用表不常用。

网友K:
旋转档位开关接触不良 或 档位没完全打到位 或 电池电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