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D/TXD/RTX中的X指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04):
     问一个无碍学习但又疑惑的问题, 在学习51单片机的时候,串口被标记为“RXD/TXD”,在学习STM32时,实时内核称为“RTX”。那么,"X"表示 什么意思?

网友A:
RTX(Real-Time eXtension)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B:
那么,"X"表示是缩写
RX就是表示接到到的字节数 RX是Receive(接收)
TX就是表示发送的字节数,TX其实就是Transmit(传送)的缩写,在计算机通信方面都这样简写

单片机中的TXD RXD一般是指串口,TXD串口用于发送,RXD用于接收。
RXD、TXD是Receive Data ,Transmit Data 的意思。 RXD 为接收数据的引脚,TXD 为发送数据的引脚。
RXD是P3.0,TXD是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