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步进电机1602液晶显示 原理图和源程序分享

楼主(2017-02-04):
这个可以直接用在铣床和车床上。遥控步进电机lcd1602液晶显示
下载:

部分源码预览: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CD_ID_1[16] = {"Red Control"};
uchar LCD_ID_2[16] = {"You press the:-"};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void delay1(int ms);

uchar distemp = 0;

sbit IRIN = P3^3;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uchar IRCOM[7];

sbit E=P1^2;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1^1;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1^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nsigned char cMode = 0;
unsigned char s1_num;
unsigned int iSetData, iCurData;
signed char RL;         // 方向
signed char iSet[3];
signed char iCur[3];
unsigned char T0_NUM;
unsigned char fx_flag;
unsigned char fx_flag2 = 0;

sbit MotorEn = P2^1;     // 使能
sbit FX = P2^0;          // 方向
sbit CLK = P2^2;         // 脉冲

unsigned int gStep = 0;
unsigned long gMainchong = 0;
unsigned int gJd = 0;
unsigned char dj_flag = 0;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毫秒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
{
        uint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4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2()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 j++)
        ;
}

/********************************************************************
* 名称 : enabl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enable(uchar del)
{
//        P0 = del;
P2 = del;
        RS = 0;
        RW = 0;
        E = 0;
        Delay2();
        E = 1;
        Delay2();
}

/********************************************************************
* 名称 : writ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uchar del)
{
//        P0 = del;
P2 = del;
        RS = 1;
        RW = 0;
        E = 0;
        Delay2();
        E = 1;
        Delay2();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init(void)
{
        enable(0x38);
        Delay_1ms(5);
        enable(0x38);
        Delay_1ms(5);
        enable(0x38);
        Delay_1ms(5);
        enable(0x38);
        enable(0x08);
        enable(0x0c);
        enable(0x04);
        enable(0x01);
}

/********************************************************************
* 名称 :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rite(sign);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p);
                p++;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void Ang2()
{
        iCurData = gMainchong*0.9/8.0;
        if(iCurData > 999)
                iCurData = 0;
        write_sfm(2, 7, iCurData);
}

// 计算并显示42步进电机角度
void Ang3()
{
        float f_ja;
        unsigned char ge;
        f_ja = (float)(gMainchong*0.9/8.0);
        ge = ((unsigned int)(f_ja*10.0)) % 10 ;
//        if(f_ja > 5)
//                iCurData += 1;
        write_sfm(2, 7, iCurData);
}

// 42步进电机左转
void left(unsigned int Speed,unsigned int road)
{
        //步进节拍A-D-C-B
        FX = 1;
        do{
                CLK=CLK^0x01;               //   输出脉冲
                mDelay(road);                //这里的延时就可控制转速

                gMainchong++;       // 作为显示角度的脉冲数
                Ang2();          // 计算并显示角度
// 显示方向箭头
                switch(fx_flag)
                {
                        case 0:
                                write_string(2, 13, "<");
                                break;
                        case 1:
                                write_string(2, 14, "<");
                                break;
                        case 2:
                                write_string(2, 15, "<");
                                break;
                        case 3:
                                write_string(2, 13, "   ");
                                break;
                        default:
                                break;
                }
                Speed--;
        }
        while(Speed);
        Ang3();          // 计算并显示角度
    MotorEn = 0; // 步进电机停止
        iCurData = 0;
        TR0 = 0;        // 关闭定时器
        write_string(2, 13, "<<<");
}

// 42步进电机
void right(unsigned int Speed,unsigned int road) // 脉冲数    间隔时间
{
        //步进节拍:A-B-C-D
        FX = 0;
        do{
                CLK=CLK^0x01;               //   输出脉冲
                mDelay(road);                //这里的延时就可控制转速

                gMainchong++;       // 作为显示角度的脉冲数
                Ang2();          // 计算并显示角度

                        fx_flag2++;
        if(fx_flag2 >= 50)
        {
                 fx_flag++;
                fx_flag2 = 0;
                if(fx_flag >= 5)
                        fx_flag = 0;
        }

// 显示方向箭头
                switch(fx_flag)
                {
                        case 0:
                                write_string(2, 13, ">");
                                break;
                        case 1:
                                write_string(2, 14, ">");
                                break;
                        case 2:
                                write_string(2, 15, ">");
                                break;
                        case 3:
                                write_string(2, 13, "   ");
                                break;
                        default:
                                break;
                }
                Speed--;   // 脉冲数在减小
        }
        while(Speed);
        Ang3();          // 计算并显示角度
        MotorEn = 0; // 步进电机停止
        iCurData = 0;
        TR0 = 0;        // 关闭定时器

  274.         write_string(2, 13, ">>>");

//  8细分
void  RightStepAll()
{
        unsigned int ja = 0;

        ja =  (unsigned int)((iSetData/0.9)*8.0);    // 脉冲
        if(ja != 0)
                right(ja, 10);

}

void  LeftStepAll()
{
        unsigned int ja = 0;
        ja =  (unsigned int)((iSetData/0.9)*8.0);    // 脉冲
        if(ja != 0)
        left(ja, 10);

}

void hw_disponse()
{
        if(IRCOM[2] == 0x0c)         // 功能键
        {
                s1_num++;
                cMode = 0;        // 功能模式
                if(s1_num ==1)          // 第1次被按下
                {
                        write_com(0x80+7);          // 角度 百位
                        write_com(0x0f);      // 光标闪烁
                }
                if(s1_num ==2)
                {
                        write_com(0x80+8);
                }
                if(s1_num == 3)
                {
                        write_com(0x80+9);
                }
                if(s1_num == 4)
                {
                        write_com(0x80+13);
                }
                if(s1_num == 5)
                {
                        s1_num = 0;            // 记录按键清零
                        cMode = 0;             // 退出模式
                        write_com(0x0c);           // 取消光标闪烁
                }
        }
        else if(IRCOM[2] == 0x18)        // +
        {
                cMode = 0;
                if(s1_num == 1)                          // 百
                {
                        iSet[0]++;
                        if(iSet[0] >= 10)
                                iSet[0] = 0;
                        iSetData = iSet[0]*100 + iSet[1]*10 + iSet[2];
                        write_sfm(1, 7, iSetData);
                    write_com(0x80+7);
                }
                if(s1_num == 2)
                {
                        iSet[1]++;
                        if(iSet[1] >= 10)
                                iSet[1] = 0;
                        iSetData = iSet[0]*100 + iSet[1]*10 + iSet[2];
                        write_sfm(1, 7, iSetData);
                    write_com(0x80+8);
                }
                if(s1_num == 3)
                {
                        iSet[2]++;
                        if(iSet[2] >= 10)
                                iSet[2] = 0;
                        iSetData = iSet[0]*100 + iSet[1]*10 + iSet[2];
                        write_sfm(1, 7, iSetData);
                    write_com(0x80+9);
                }
                if(s1_num == 4)          // 方向
                {
                        RL++;
                        if(RL > 1)
                                RL = 0;
                        if(RL == 0)
                                write_string(1, 13, "R");
                        else
                                write_string(1, 13, "L");
                        write_com(0x80+13);
                }
        }
        else if(IRCOM[2] == 0x5e)        //-
        {
                cMode = 0;
                if(s1_num == 1)
                {
                        iSet[0]--;
                        if(iSet[0] < 0)
                                iSet[0] = 9;
                        iSetData = iSet[0]*100 + iSet[1]*10 + iSet[2];
                        write_sfm(1, 7, iSetData);
                        write_com(0x80+7);
                }
                if(s1_num == 2)
                {
                        iSet[1]--;
                        if(iSet[1] < 0)
                                iSet[1] = 9;
                        iSetData = iSet[0]*100 + iSet[1]*10 + iSet[2];
                        write_sfm(1, 7, iSetData);
                    write_com(0x80+8);
                }
                if(s1_num == 3)
                {
                        iSet[2]--;
                        if(iSet[2] < 0)
                                iSet[2] = 9;
                        iSetData = iSet[0]*100 + iSet[1]*10 + iSet[2];
                        write_sfm(1, 7, iSetData);
                        write_com(0x80+9);
                }
                if(s1_num == 4)          // 方向
                {
                        RL--;
                        if(RL < 0)
                                RL = 1;
                        if(RL == 0)
                                write_string(1, 13, "R");
                        else
                                write_string(1, 13, "L");
                        write_com(0x80+13);
                }
        }
        else if(IRCOM[2] == 0x08)        // 运行
        {
                cMode = 0;
                gMainchong = 0;
                iCurData = 0;
        //        write_sfm(2, 7, iCurData);   // 当前角度已经复位
        write_sfm(2, 7, 66);
                write_string(2, 13, "   ");
        //        T0_Init();

                MotorEn = 1; // added 5-30

        //        TR0 = 1;       // 启动
                if(RL == 0)    // 右转
                        RightStepAll();
                if(RL == 1)
                        LeftStepAll();
        }
        else
        {
           ;
        }

}

/*******************************************************************/
main()
{

    IE = 0x84;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1 外部中断
    TCON = 0x10;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RIN=1;                    //I/O口初始化

    delay1(10);                 //延时

        MotorEn = 0;     // L297 使能(只有智能,才能正常工作,否则停止)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write_string(1, 2, "set:");
        write_sfm(1,7,iSetData);
        write_string(2, 2, "cur:");
        write_sfm(2,7,0);
        mDelay(1);
        write_string(1, 13, "R");
        write_string(2, 13, ">>>");
        iSetData = 0;

    while(1);

} //end main
/**********************************************************/
void IR_IN() interrupt 2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EX1 = 0;
         delay(15);
         if (IRIN==1)
     { EX1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30)
         { EX1=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 EX1=1;
     goto LOOP; }

   switch(IRCOM[2])
   {
        case 0x16:
                        distemp = 0;
                        break;
                case 0x0c:
                        distemp = 1;
                        break;
                case 0x18:
                        distemp = 2;
                        break;
                case 0x5e:
                        distemp = 3;
                        break;
                case 0x08:
                        distemp = 4;
                        break;
                case 0x1c:
                        distemp = 5;
                        break;
                case 0x5a:
                        distemp = 6;
                        break;
                case 0x42:
                        distemp = 7;
                        break;
                case 0x52:
                        distemp = 8;
                        break;
                case 0x4a:
                        distemp = 9;
                        break;
   }

hw_disponse();

    EX1 = 1;
        LOOP:;
}

网友A(2017-06-13):
楼主:你是驱动什么型号步进电机。电机的引脚怎么定义的

网友B(2017-08-18):
下载学习下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