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湿度传感器程序的一点不解

楼主(2017-02-04):
         if(dht_dat==0)
         {
         dht_num=2;
         while((dht_dat==0)&&(dht_num++));
         dht_num=2;
         while((dht_dat==1)&&(dht_num++));
         dht_d1=dht_readat();
         dht_d2=dht_readat();
         dht_t1=dht_readat();
         dht_t2=dht_readat();
         dht_chk=dht_readat();
         }
这是温湿度传感器程序中获取温湿度数据的程序,dht_dat为DATA引脚。
麻烦大侠详解
dht_num=2;
while((dht_dat==0)&&(dht_num++));
这段中
dht_num赋值2
和判断(dat_num++)为真用意是什么

网友A:
单从字面理解:dht_num=2; 是设置一个初始计数值,
         while((dht_dat==0)&&(dht_num++)); 这一句本身是一个空循环体,当满足dht_dat=1时,或dht_num为0时(一直加到溢出归零)才退出循环往下走。  大概可以判断dht_num是一个附加超时判断的参数。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走,要查一下温湿度传感器的读取规则。

网友B:
观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