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点阵的问题

楼主(2017-02-05):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0;  //串行时钟
sbit SH=P2^1;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T=P2^2;  //数据锁存
sbit A1=P2^3;
sbit A2=P2^4;
sbit A3=P2^5;
sbit A4=P2^6;  //138译码器

uchar code H[]=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文字:  电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0,0x10,0x30,0x18,0x30,0x10,0x32,
      0x0B,0xFF,0x7C,0x30,0x18,0x30,0x18,0x78,
      0x18,0x78,0x18,0xCC,0x19,0x8E,0x1B,0x07,
      0x1C,0x02,0x36,0x00,0x63,0xFF,0x21,0xFE,
/*--  文字:  子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F0,0x00,0x20,0x00,0x40,0x00,0x80,0x01,0x00,0x01,0x00,0x01,0x04,
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  文字:  爱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8,0x3F,0x90,0x12,0x10,0x09,0x20,0x3F,0xFE,0x22,0x02,0x42,0x00,0x3F,0xFC,
0x04,0x00,0x07,0xF0,0x0C,0x20,0x0B,0x40,0x10,0xC0,0x63,0x30,0x8C,0x0E,0x30,0x04,
/*--  文字:  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00,0x11,0xFC,0x10,0x08,0x10,0x10,0xFC,0x20,0x24,0x20,0x24,0x20,0x27,0xFE,
0x44,0x20,0x64,0x20,0x18,0x20,0x08,0x20,0x14,0x20,0x26,0x20,0x44,0xA0,0x80,0x4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BUFF[10];   //缓冲数组

void read(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dat&0x80)?1:0;  //判断最高位,为真取1,为假取0
         SH=1;        //上升沿送数据
         SH=0;
         dat=dat<<1;  //左移取下一位
     }
}//写入数据
void buff(uchar h,uchar word)
{
    uchar i;
    for(i=0;i<5;i++)
    {
        BUFF[2*i]=H[word*32+32*i+h*2];
        BUFF[2*i+1]=H[word*32+32*i+h*2+1];
    }
}//预先缓冲5个字
void move(uchar k)
{
    uchar i,temp,u8;
    if(k>=8)
    {
         k=k-8;
         u8=1;
    }
    else
         u8=0;
    for(i=0+u8;i<8+u8;i++)
    {
         temp=(BUFF<<k)|(BUFF[i+1]>>(8-k));
         read(temp);
    }
}//向左移动
int main(void)
{ uchar i=0,k=0,l=0,word=0;
    ST=SH=0;    //初始化端口

    while(1)
{

    buff(i,word);

    switch(i)
    {
        case 0:A1=0; A2=0; A3=0;A4=0;move(k); break;
        case 1:A1=1; A2=0; A3=0;A4=0;move(k); break;
        case 2:A1=0; A2=1; A3=0;A4=0;move(k); break;
        case 3:A1=1; A2=1; A3=0;A4=0;move(k); break;
        case 4:A1=0; A2=0; A3=1;A4=0;move(k); break;
        case 5:A1=1; A2=0; A3=1;A4=0;move(k); break;
        case 6:A1=0; A2=1; A3=1;A4=0;move(k); break;
        case 7:A1=1; A2=1; A3=1;A4=0;move(k); break;
        case 8:A1=0; A2=0; A3=0;A4=1;move(k); break;
        case 9:A1=1; A2=0; A3=0;A4=1;move(k); break;
        case 10:A1=0; A2=1; A3=0;A4=1;move(k); break;
        case 11:A1=1; A2=1; A3=0;A4=1;move(k); break;
        case 12:A1=0; A2=0; A3=1;A4=1;move(k); break;
        case 13:A1=1; A2=0; A3=1;A4=1;move(k); break;
        case 14:A1=0; A2=1; A3=1;A4=1;move(k); break;
        case 15:A1=1; A2=1; A3=1;A4=1;move(k); break;
        default: break;
    } //动态刷新

    if(++i==16)
    {
       l++;
       i=0;
       if(l==3){l=0;
       k++;
       if(k==16){
           k=0;word++;}}
    }

    if(word==8)
        word=0;
    ST=1;  //锁存数据
    ST=0;
}
}

楼主:
各位大神,请求帮助

网友A:
什么点阵模块?硬件连接有无问题?字模正确吗?

网友B:
硬件连接有问题吧

网友C:
这个,硬件检查一下吧

网友D:
点阵拼接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D:
点阵器件连接好像有点问题。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