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循环的原因

楼主(2017-02-05):
使用STC89C54RD+P1口接8个LED灯,低到高位的流水灯,每次只亮一个灯。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P1=0xFE;

        for(i=0;i<8;i++)
        {
                P1<<=1;
                Delay(500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实际运行结果是 无限循环,P1.0 P1.1常亮,P1.2口依次被点亮

网友A: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P1=0xFE;
  while(1){
          P1=0x01;
        for(i=0;i<7;i++)
        {
                P1<<=1;
                Delay(5000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楼主:
电路设计的是低电平 灯才亮的

网友B:
你确定你这个程序会无限循环吗?按我的理解,应该是P1.0到P1.7依次亮,最后的现象就是所有灯都亮了。而且,感觉你这个程序好像有点不规范,因为单片机做完你说写的程序就没事做了。我是一名单片机初学者,请多多指教。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找到灯显示异常的原因了。因为开发板设计的低电平亮灯。
P1<<=1

会造成左移后的地位自动补零,导致显示异常。
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B=0xFE;
        for(i=8;i>0;i--)
        {
                P1=B;
                B<<=1;
                B=B|0x1;
                Delay(500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但是把HEX文件烧录到STC89C54RD+后,仍然是死循环
DEBUG的时候未发现i的值有变化
C生成的汇编如下:
                 C_STARTUP:
C:0x0000    020026   LJMP     STARTUP1(C:0026)
                 main:
C:0x0003    75F0FE   MOV      B(0xF0),#0xFE
C:0x0006    750808   MOV      0x08,#0x08
C:0x0009    85F090   MOV      P1(0x90),B(0xF0)
C:0x000C    E5F0     MOV      A,B(0xF0)
C:0x000E    25E0     ADD      A,ACC(0xE0)
C:0x0010    F5F0     MOV      B(0xF0),A
C:0x0012    43F001   ORL      B(0xF0),#0x01
C:0x0015    7F50     MOV      R7,#0x50
C:0x0017    7EC3     MOV      R6,#0xC3
C:0x0019    120032   LCALL    Delay(C:0032)
C:0x001C    1508     DEC      0x08
C:0x001E    E508     MOV      A,0x08
C:0x0020    D3       SETB     C
C:0x0021    9400     SUBB     A,#0x00
C:0x0023    50E4     JNC      C:0009
C:0x0025    22       RET
                 STARTUP1:
C:0x0026    787F     MOV      R0,#0x7F
C:0x0028    E4       CLR      A
                 IDATALOOP:
C:0x0029    F6       MOV      @R0,A
C:0x002A    D8FD     DJNZ     R0,IDATALOOP(C:0029)
C:0x002C    758108   MOV      SP(0x81),#0x08
C:0x002F    020003   LJMP     main(C:0003)
                 Delay:
C:0x0032    EF       MOV      A,R7
C:0x0033    1F       DEC      R7
C:0x0034    7001     JNZ      C:0037
C:0x0036    1E       DEC      R6
C:0x0037    14       DEC      A
C:0x0038    4E       ORL      A,R6
C:0x0039    70F7     JNZ      Delay(C:0032)
C:0x003B    22       RET

网友C:
你这个本身就不是只亮一个,左移的时候最低位会是0,第一个和第二个没延时所以常亮

楼主:
最后自己找到原因了。
换成XP用Keil uv2,去掉延时代码,如下
#include <STC89C5xRC.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B=0xFE;
        for(i=8;i>0;i--)
        {
                P1=B;
                B<<=1;
                B=B|0x1;
        }
}

Debug后 汇编代码如下:
C:0x0003    75F0FE   MOV      B(0xF0),#0xFE
C:0x0006    7F08     MOV      R7,#0x08
C:0x0008    85F090   MOV      P1(0x90),B(0xF0)
C:0x000B    E5F0     MOV      A,B(0xF0)
C:0x000D    25E0     ADD      A,ACC(0xE0)
C:0x000F    F5F0     MOV      B(0xF0),A
C:0x0011    43F001   ORL      B(0xF0),#0x01
C:0x0014    DFF2     DJNZ     R7,C:0008
C:0x0016    22       RET
C:0x0017    787F     MOV      R0,#0x7F
C:0x0019    E4       CLR      A
C:0x001A    F6       MOV      @R0,A
C:0x001B    D8FD     DJNZ     R0,C:001A
C:0x001D    758107   MOV      SP(0x81),#0x07
C:0x0020    020003   LJMP     main(C:0003)

注意看0x0017之后的代码是编译器自动加上的,不知道为啥,代码如下:
MOV R0,#0x7F
CLR        A
MOV        @R0,A
DJNZ        R0,C:001A
MOV         SP(0x81),#0x07
LJMP        main(C:0003)

R0为127
A置零
零传送给地址为127的内存单元
把上面重复127次
。。。
又跳回开头的main函数入口继续执行(这里是死循环的更本原因)

最后改为汇编重新编写,代码如下:
ORG 0
START:MOV A,#0FEH
MOV R3,#8

LOOP:MOV P1,A
CALL DELAY
RL A
DJNZ R3,LOOP

DELAY:MOV R4,#20
D1:MOV R5,#20
D2:MOV R6,#248
DJNZ R6,$
DJNZ R5,D2
DJNZ R4,D1
RET

END

然后烧录程序,终于世界安静了,只执行了一次。8个灯从P1.0到P1.7依次点亮,目标达成。
使用12Mhz晶振,算了下延时为199660us,也就是0.199660s。
最后,弄不明白为什么编译器会自动加上那些多余的汇编代码

网友D:
这个错误好像我也犯过。。值得警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错误好像我也犯过。。值得警惕

请问这是什么错误,又该如何解决呢?如果都用汇编写复杂度就太高了,谢谢!

网友E:
清没清零。。

楼主:
不知道这种情况用C怎么解决,有大大知道么,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