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数据从arduino 发送至电脑?

楼主(2017-02-05):
是不是用串口通信?但如果需要远程发送,适不适合?

网友A:
wifi,蓝牙,等等都可以

网友B:
NRF24L01无线传输模块,用于无线传输数据,距离不远,一般只是能够满足小距离的传输,目测是4-15m,价格一般是4元左右,可以方便的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F24L01无线传输模块,用于无线传输数据,距离不远,一般只是能够满足小距离的传输,目测是4-15m,价格一 ...

如果要进行远程数据传输,而且传感器在户外,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B:
如果要进行远程数据传输,用Si4432无线收发芯片(远距离无线传输模块)
模块采用了Silicon Labs的Si4432作为无线收发芯片,是一块完整的、体积小巧的、低功耗无线收发模块。SI4432由Silicon公司09年推出的Silicon Labs EZRadioPRO系列ISM频段无线芯片之一,可工作在240-960 MHZ频段范围内,且最大输出功率可以达到+20dBm,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射频信号放大的开发难的问题。再最大功率设置条件下,开阔通信距离可达上千米。模块集成了所有射频相关功能和器件,用户不需要了解无线电的相关知识,就可以使用本模块轻易的开发出性能稳定可靠的无线相关产品。
SI4432本身通信距离在20dBm条件下,不超过1000米,在某些特殊应用中,需要更远距离,RFCSI4432A模块就是在原有SI4432模块外围电路的基础上设计入功率放大电路,以提高发射功率(发射功率高达33dBm(约2W),从而直接提升模块的通信距离(3000米以上),满足各种应用问题,让无线应用,距离不再是问题。

Si4432无线收发芯片介绍(远距离无线传输模块)

网友C:
可以用esp8266

网友D:
装载WIFI器件    进行WIFI通讯

网友E:
可以用猎豹WiFi啊,客户端可以发送

网友E:
可以用WiFi啊

网友F:
感觉QQ最方便

网友G(2018-02-09):
在Arduino里把你想传给电脑的数据,储存在变量a中。你可以通过C# 让你的电脑和arduino通讯,把a的数据传到电脑,就可以用电脑来进行下一部操作了。arduino与C#通讯教程

网友G:
你可以试试用C#与arduino通讯,把arduino的里想发送的数据,传到电脑,用电脑进行下一部操作。
arduino代码: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Serial.print('1');
delay(200);
}

C#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IO.Ports;
using System.Threading;
namespace ConsoleApp1
{
    class Program
    {
        static SerialPort _serialPort;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
            _serialPort = new SerialPort();
            _serialPort.PortName = "COM4";//Set your board COM
            _serialPort.BaudRate = 9600;
            _serialPort.DtrEnable = true;  // <<< For Leonardo
            _serialPort.RtsEnable = true;  // <<< For Leonardo
            _serialPort.Open();
            while (true)
            {
                string a = _serialPort.ReadExisting();
                Console.WriteLine(a);
                Thread.Sleep(200);
            }
        }
    }
}

图文教程在这:http://www.lattepanda.com/topic-f6t1534.html

网友H:
当是我们做智能车利用两个蓝牙,车上一个蓝牙,电脑一个蓝牙。利用芯片的串口模块就行。配对好了发送实时数据到电脑的上位机。也相当于串口通信

网友I(2019-04-05):
引用 网友H:
当是我们做智能车利用两个蓝牙,车上一个蓝牙,电脑一个蓝牙。利用芯片的串口模块就行。配对好了发送实时数 ...

想要车上的蓝牙把数据传回电脑的蓝牙,有例程什么的吗?

网友J:
串口通信可以 蓝牙无线也行

网友K:
串口发送最方便,pc端弄个串口调试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