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LD3320源码 语音识别实验

楼主(2017-02-06):
STM32控制LD3320源码压缩包如下:

全部源码下载:

主程序预览:
/*****************************************************************************************
*
*                                                                                                    语音识别实验
*
*                                                                                                    我采用洛天依做声源
*                                                                                                    添加识别语句在AsrItem.h里添加
*
*
*
*作者 :陈新梢         C-c.c.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ld3320.h"
#include "ff.h"

/************************************************************************************/
//        nAsrStatus 用来在main主程序中表示程序运行的状态,不是LD3320芯片内部的状态寄存器
//        LD_ASR_NONE:                表示没有在作ASR识别
//        LD_ASR_RUNING:                表示LD3320正在作ASR识别中
//        LD_ASR_FOUNDOK: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有一个识别结果
//        LD_ASR_FOUNDZERO: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没有识别结果
//        LD_ASR_ERROR: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中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确的状态
/***********************************************************************************/

u8 nAsrStatus=0;
u8 text=0;//调通讯用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AsrRes;
        FATFS fs;                      // 逻辑驱动器的标志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BEEP_Init();        //蜂鸣器端口初始化
        SD_INIT();                 //SD卡初始化
        LD3320_Init();         //LD3320初始化
        f_mount(0, &fs);//装载驱动区

        LED0 = 0;LED1 = 0;BEEP = 0;
        delay_ms(200);
        LED0 = 1;LED1 = 1;BEEP = 1;

//====================
//测试通讯是否正常
        LD_Reset();
        text = LD_Read(0x06);
        LD_Write(0x35,0x33);
        LD_Write(0x1b,0x55);
        LD_Write(0xb3,0xaa);
        text = LD_Read(0x35);
        text = LD_Read(0x1b);
        text = LD_Read(0xb3);
        LD_Reset();
        text = LD_Read(0x06);
        text = LD_Read(0x06);
        text = LD_Read(0x35);
        text = LD_Read(0xb3);
        LD_Reset();
//===================
        PlayDemoSound_mp3("wojiaoluotianyi.mp3",2);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初始状态:没有在作ASR
        while(1)
        {
                if (bMp3Play!=0)                                                                                                    //如果还在播放MP3中,则等待,直到MP3播放完毕 即bMp3Play==0
                continue;                                                                                                    //bMp3Play 是定义的一个全局变量用来记录MP3播放的状态,不是LD3320芯片内部的寄存器
                switch(nAsrStatus)
                {
                        case LD_ASR_RUNING:
                                break;
                        case LD_ASR_ERROR:
                                break;
                        case LD_ASR_NONE:
                        {
                                nAsrStatus=LD_ASR_RUNING;
                                if (RunASR()==0)                                                                                                    //启动一次ASR识别流程:ASR初始化,ASR添加关键词语,启动ASR运算
                                {
                                        nAsrStatus = LD_ASR_ERROR;

                                }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OK:
                        {

                                nAsrRes = LD_GetResult();                                                                                        //一次ASR识别流程结束,去取ASR识别结果
                                switch(nAsrRes)
                                {
                                        case 0: PlayDemoSound_mp3("nihao.mp3",4);break;
                                        case 1: PlayDemoSound_mp3("wojiaoluotianyi.mp3",4);break;
                                        case 2: PlayDemoSound_mp3("huanyinhuilai.mp3",4);break;
                                        case 3: PlayDemoSound_mp3("yilusunfen.mp3",4);break;
                                        case 4: PlayDemoSound_mp3("wozaio.mp3",4);break;
                                        case 5: PlayDemoSound_mp3("zaoshanghao.mp3",4);break;
                                        case 6: PlayDemoSound_mp3("jinshengrum.mp3",2);break;
                                        case 7: PlayDemoSound_mp3("yiji.mp3",2);break;
                                        case 8:
                                                PlayDemoSound_mp3("taidengyidakai.mp3",4);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break;
                                        case 9:
                                                PlayDemoSound_mp3("taidengyiguanbi.mp3",4);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break;
                                        case 10:
                                        break;
                                        case 11:
                                        break;
                                        case 12:
                                        break;
                                        case 13:
                                        break;
                                        case 14:
                                        break;
                                        case 15:
                                        break;
                                        case 16:
                                        break;
                                        case 17:
                                        break;
                                        case 18:
                                        break;
                                        case 19:
                                        break;
                                }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ZERO:
                        default:
                        {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
        }
}

网友A(2018-04-20):
你好,这个芯片和stm32的接线方法有吗?不胜感激啊

网友B(2019-03-27):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芯片和stm32的接线方法有吗?不胜感激啊

请问您有接线方法了吗

网友C:
请问stm32和LD3320怎么连线?看不懂引脚

网友D(2019-05-23):
LD3320的接线引脚很简单,使用SPI协议控制的,NSS、SCK、MOSI、MISO这四根线是属于SPI接线,SPI的IO可以在芯片数据手册上可以看到,其余的IRQ、WR和RST接普通IO口,IRQ接外部中断接口

网友E:
萌新求解!这是烧在STM32里还是LD332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