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屏周围雪花,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2-06):
周围雪花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去掉?

网友A:
何不上个照片,看看是何样的雪花。

网友B:
什么叫“周围有雪花”?是字符的周围吗?

网友C:
还是来张这货图片比你的描述更直观些

楼主:
12864屏,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周围雪花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周围有雪花”?是字符的周围吗?

是的,本来是想上图的,但是发表后就跳转变成网页找不到了,然后就成纯文本了

网友D:
可能是显示模块本身驱动有问题,也可能是周围有干扰信号。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的汉字位子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周围有雪花”?是字符的周围吗?

我是2,3行显示图片,1,4行显示汉字,但只能显示2,3,行;1,4行以及2,3行的两端都是花的,想上图,但是发表不了

网友F:
整张照片直观一些啊,这样简单描述实在不能确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G:
你这是想在一屏上即绘图又调内存字库呀,好象没这个功能哟,只能用取模软件取字后与绘图模式才能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LCD?什么程序?

估计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H:
你直接上标准例程,再调调电位器什么的。如果还是这样基本是屏坏了,

网友I:
看图片确认:1,屏是好的;2,显示对比度OK;3,程序OK!
需要你确认的是每次通电显示的是同样的“雪花”(准确位置)?加载的图片换一个试试,多半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