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遥控解码控制继电器中的点动、自锁程序怎么处理?

楼主(2017-02-06):
问题如标题,点动功能时,长按遥控器会出现跳动,点动的含义是:按下遥控器按钮,继电器动作,放开遥控器按钮,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A:
模块和继电器之间加个三极管驱动

网友B:
点动中间有跳动,那你延时足够长时间不就行了,,比如你每个包是30ms,你就延时100ms,,这样在还没释放前,低二个包又过来了,重新延时,,,,io保持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

网友C(2018-11-26):
引用 网友B:
点动中间有跳动,那你延时足够长时间不就行了,,比如你每个包是30ms,你就延时100ms,,这样在还没释放前 ...

师傅您好,IO中断部分怎么写,能告诉一下吗?谢谢。

网友D:
这类技术,我研究的很透!
这里仅提供思路,不懂的可以留言回复。
你首选要看手册了解发送的波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类遥控当按1下按钮后,芯片至少要发送4次编码,编码的结构是:先发送xx毫秒(长度是根据配置的震荡电阻决定)的低电平作为同步头,然后发送12位编码(8位自定义的三态码和4位按键码),这就是一次完整的编码。每按下一次按钮,至少会发送4次这样的编码。你需要做的是,先定义一个bit变量暂且叫相同按键标志,初始为0,当第一次解码成功,将收到的码放到Code01、Code02、Code03三个字节中,并标志为第一次。然后程序紧接着第二次解码成功,这时你把接收码放进Code11、Code12、Code13三个字节中3个字节的变量中,然后你开始对比第二次和第一次的码是不是完全一样,如果完全一样,把刚才的bit变量置1。当释放按钮后,检测同步头数据就会错误,这时候,可以把这个bit变量置0。这就实现了,解码2次一样,bit=1;释放按钮后,bit = 0; 然后根据这个bit标志,在主程序中做相应的功能。再不明白,可以留言,或加本人的QQ826220679,因为这里可能不经常上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师傅您好,IO中断部分怎么写,能告诉一下吗?谢谢。

解红外需要IO中断,解这类无线,可以不需要IO中断,用定时器计时脉冲长度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解红外需要IO中断,解这类无线,可以不需要IO中断,用定时器计时脉冲长度即可。

谢谢师傅,我已经加您QQ,请教您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D(2019-03-07):
引用 网友C:
谢谢师傅,我已经加您QQ,请教您一下,非常感谢。

不敢当你师傅,可以一起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敢当你师傅,可以一起学习~

一技之师也是师傅,好在人家心诚意切,你就收下吧!做了师傅也能一起学习交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技之师也是师傅,好在人家心诚意切,你就收下吧!做了师傅也能一起学习交流啊!

我说不过你,你真能说,你说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