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CD1602液晶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17-02-07):
使用的是QX-MINI51开发板,想做个LCD显示时钟程序,但卡在了光标闪烁这里为什么会有三个在闪烁??我试过把指针改成其它地址,也是不行,按下按键,一直都是最后那三个在闪烁,改了也没有变化。
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本人初学者。

LCD1602原理图

LCD1602原理图

以下是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lcden=P2^2;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k4=P3^5;

uchar code table[]=" 2017/02/07 TUE";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uchar count,shi,fen,miao,k1num;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y;
        for(;x>0;x--)
                for(y=10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rs=1;
        rw=0;
        lcden=0;
        P0=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shi,ge;
        shi=miao/10;
        ge=miao%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init()
{
        uchar num;
        shi=0;
        fen=0;
        miao=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5);
                if(k1==0)
                {
                        while(!k1);
                        TR0=0;
                        write_com(0x80+11);
                        write_com(0x0f);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
                                write_sfm(7,fen);
                         }
                 }
                 write_sfm(10,miao);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

网友A:
虽然我也不懂,但还是帮楼主顶起来

楼主:
已经解决了,把P0口用宏定义一下就好了
(#define DATA 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