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7-02-07):
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的区别是什么,在外观和原理图上

网友A:
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任何电阻在任何位置,只要有电流的存在,都有限流和分压作用。我们主要看它所在的位置,担任的主要职能,给他加上合适的职称“限流”或者“分压”。限流的同时有分压,分压的同时有限流。 先举一个“限流”和“分压”分明的例子。 在有分支结构的电路中,通常就很分明。例如一个9V的电源,为了得到一个大约3V的电压供其他微型设备使用。我们可以这样做,取一个20欧姆和10欧姆串联接在这个电源上,从这个10欧姆电阻两端取出3V电压给外设备。那么这个10欧姆的电阻就该说是分压作用,不可以说成是限流。 再如,我们在做实验时,为了防止接线错误,我们通常接上一个保险丝,或者一个小阻值电阻,防止电流过大烧毁设备,这个保险丝(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电阻)或者电阻,在这里我们应该说成限流,而不可以说成分压,(其实我们真不希望它分压,可是它还是分去了很小的电压)。在做有滑动变阻器的实验时,我们通常也要串一只小电阻,这个电阻是一样的道理,取限流保护作用。 下面再举个不是很分明例子。 一个9V的电源,要点亮6V的小灯泡,需要串联一只电阻,需要它承担3V的电压,我们通常说这个电阻起到分压作用。

网友B:
外观上没区别,都是电阻,分压和限流是根据具体场景来看的,元器件对电流有要求时,对电流设计时用电阻限流,同理元件对电压有要求时用电阻来调整电压

网友C:
任何电阻在任何位置,只要有电流的存在,都有限流和分压作用。我们主要看它所在的位置,担任的主要职能,给他加上合适的职称“限流”或者“分压”。限流的同时有分压,分压的同时有限流。

网友D:
任何器件在任一瞬态,其通过电流、加载的电压以及自身电阻都符合欧姆定律的规则。建议楼主用最基本的欧姆定律去分析推敲不同电路里面电阻的工作状态,反过来,电阻起到什么作用就不言自明了。

网友E:
在LZ说的外观和原理图方面,分流电阻和限流电阻没区别,只在应用方面有区别。

网友F:
电阻所处的线路,决定了它的名称,如:同样是电阻,在限流线路中,叫做“限流电阻”;在分压电路中,称为“分压电阻

网友G:
如果在电路中串联一个电阻,那也是限流电阻,也起到分压作用。
电阻器和电源并联,所起到的作用是分流,应该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测量每个电阻的电流,每个电阻的电流和应该等于总的电流,这也就是分流作用。如果要测量分压作用,把几个电阻串联,测量每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它们的和为总电压等于电源电压,这也就是分压作用。

网友H:
串联一个电阻,那也是限流电阻,也起到分压作用

网友I:
应该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J:
顾名思义,限流电阻主要作用是限制电流,一般电阻值不会取得很大,都是欧姆级的,而且要有一定的功率,而分压电阻用于电压回路,电阻值大都是K欧级的,电阻功率级一般很小,1/4W以下就可以了.这只是一般而论,各种电路大有区别.

网友K:
串联分流,并联分压

网友L:
看你使用电阻的目的而定。
用于限流则限流,用于分压则分压。
楼主一问好有一比:用于买盐的钱与用与买醋的钱用何区别。

网友M:
这可得好好补补基础了

网友N:
限流电阻就是为了避免过大的电流烧毁用电器而串联的保护性电阻。原理就是通过提高负载的总电阻而减少电流。一般也能起到分压的作用。
通常在局部电路中,与用电器串联的无其他作用的电阻都可视其为限流电阻。

网友O:
所谓的限流电阻或者分压电阻是电路中的叫法,电阻就是个电阻,你是分压还是限流看你怎么用

网友P:
本质上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