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符号上面黑色的圆点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07):
请大家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名端?

跟电动势的正负有关系吗?

网友B:
就是绕组的方向标示。从初级绕组输入正向电流时,次级绕组输出感应电动势的方向。黑点在一侧叫同名端,不在一侧是异名端,实际加工变压器的时候黑点位置不同代表绕线方向(顺绕 or 反绕)刚好相反。再具体的就查《电工基础》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