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有些什么实际应用

楼主(2017-02-07):
关于单片机的实际应用

网友A:
单片机在生活中的运用有 手机,电视,空调,全自动洗衣机,遥控器,IC卡电表,水表,键盘,儿童玩具,汽车 现在我们生活中,到处的单片机或者是基于微处理器的智能系统,比如电视、洗衣机、冰箱、电压力锅、电饭煲、空调、各类遥控器。。。。。。。。。。。。这些电气产品都含有1个甚至多个单片机,所以才能实现那么多功能,估计一个家庭使用的单片机可能在几十个倒上百个把

网友B:
用处可多了,哪儿哪儿都有

网友C:
单片机就是一个微处理器,有很多的功能,例如声控 红外控制灯都可以用单片机来实现

网友D:
小到RFID,大到飞机,航母,都有应用到

网友E:
单片机一般用于小型控制当中,分布在各方各面;而在工程应用中PLC 用的较多

网友F:
手机,电脑的基础

网友G:
你能想得到的都有,就怕你想不到的,硬件开发单片机可以说是基础,

网友H:
51其实用处很多,可以外加各种模块实现更多的功能,对每位的串口进行控制等等。

网友I:
无孔不入

网友J:
单片机是单芯片微型计算机,可以通过程序来实现控制

网友K:
作为一个单芯片微型计算机,它相当于一个控制核心,只要你给它载入程序,它就可以根据你的程序完成相应动作,简单的应用比如控制LED灯啊,温湿度传感器啊,复杂的可以做一个无人机啥的

网友L:
那用处大了

网友M:
可能比较方便,课程学过后很多其他类似东西学起来更容易

网友N:
控制电机

网友O:
单片机能大大地提高这些产品的智能性,易用性及节能性等主要性能指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舒适和方便的同时,在工农业生产 上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单片机按用途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

1--通用型单片机
2--专用型单片机

专用型单片机是指用途比较专一,出厂时程序已经一次性固化好, 不能再修改的单片机。例如电子表里的单片机就是其中的一种。 其生产成本很低。

通用型单片机的用途很广泛,使用不同的接口电路及编制不同的应用程序就可完成不同的功能。小到家用电器仪器仪表,大到机器设备和整套生产线都可用单片机来实现自动化控制。

网友P:
单片机上升到高档的就是ARM 在上升就是电脑的CPU。。单片机一般都是裸跑,现在一些RAM大点的可以用实时内核,类似UCOS 上升到ARN就是linux winCE Vxworks等 在上升就是我们现在电脑的系统了

网友Q:
自己搞个机器人玩玩,小打小闹一下。

网友R:
这个很多了,万年历,报警器都是

网友S:
小到电动玩具,大到机器人手机机器设备都可以用。

网友T:
各种安防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