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涉及了哪些单片机知识

楼主(2017-02-08):
无人机涉及了哪些单片机知识

网友A:
主要是飞行控制部分,得编写飞控程序,比如卡尔曼滤波,导航定位等,主要是软件部分。涉及到IO口配置,AD转换等,除了程序,硬件部分和其他如机器人,区别不大,涉及到的知识一样的。

网友B:
机上无驾驶舱,但安装有自动驾驶仪、程序控制装置等设备。地面、舰艇上或母机遥控站人员通过雷达等设备,对其进行跟踪、定位、遥控、遥测和数字传输。可在无线电遥控下像普通飞机一样起飞或用助推火箭发射升空,也可由母机带到空中投放飞行。回收时,可用与普通飞机着陆过程一样的方式自动着陆,也可通过遥控用降落伞或拦网回收。可反覆使用多次。广泛用于空中侦察、监视、通信、反潜、电子干扰等。

网友C:
空中侦察、监视、通信;陀螺仪的平行

网友D:
单片控制、监视、通信;陀螺仪的平行

网友E:
主要是PID,还有一些四元数的运算等,但是现在很多MPU都自带四元数输出,所以好好看下PID吧

网友F:
串口通信

网友G:
所有单片机知识它都可以涉及。

网友H:
电机,传感器,通信吧

网友I:
飞控吧!飞机的大脑,就像单片机一样,你的给他编程让它知道做什么

网友J:
机上无驾驶舱,但安装有自动驾驶仪、程序控制装置等设备。地面、舰艇上或母机遥控站人员通过雷达等设备,对其进行跟踪、定位、遥控、遥测和数字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