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能靠改装一下 带动大功率电机吗?

楼主(2017-02-08):
各位大神  现在的智能小车能靠改装一下 带动大功率电机吗?

网友A:
完全可以,把 电机驱动板换成大功率的

网友B:
电机驱动是一门学问,,

网友C:
单片机控制是一部分,电机驱动是另外一部分,至于驱动多大的电机,有多大的驱动器,就能驱动多大的电机,这个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D(2019-02-07):
楼主可以试试,动手总比不动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