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检测问题!!!谢谢啦。。。。

楼主(2017-02-08):
本人想利用红外对一个范围内的物体进行检测,类似于反射式红外传感器,我现在的问题是检测的距离太短,想问问大神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提高距离

网友A:
反射式红外传感器

网友B:
任何一种增距的方法都有个度。以度给出方案才能合理。

网友C:
红外传感器在范围测距局限比较大 使用短距离的  楼主可以考虑是用雷达测试

网友D:
红外的探测距离是有一个公式的,可以网上找下

网友E:
应该解决发射功率的问题就可以 ,主要从这方面入手,或者做信号发达,达到你要的覆盖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