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给我改一下下面的程序,我是个小白,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2017-02-09):
#include <reg52.h>
#define  ON=0;
#define  OFF=1;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
uchar code table2[]={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3[]={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4[]={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5[]={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6[]={0xfe,0xfc,0xfa,0xf6,0xee,0xde,0xbe,0x7e};//LED从低位往高位移(最低位始终为0)
uchar code table7[]={0x7f,0x3f,0x5f,0x6f,0x77,0x7b,0x7d,0x7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最高位始终为0)
sbit  LED0=P0^0;
sbit  LED1=P0^1;
sbit  LED2=P0^2;
sbit  LED3=P0^3;
sbit  LED4=P0^4;
sbit  LED5=P0^5;
sbit  LED6=P0^6;
sbit  LED7=P0^7;
sbit  LED8=P1^0;
sbit  LED9=P1^1;
unsigned   char x,y;
unsigned    int   tt=70;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main()
{
void  disp0() //状态1 ,300ms间隔2次。
{
    for(x=0;x<3;x++)
         {
           P0=0X00; P1^0=0; P1^1=0;
           delay(300);
           P0=0Xff; P1^0=1; P1^1=1;
           delay(300);
         }
}
void  disp1()  //状态2,左
{
    for(x=0;x<1;x++)
         {
           P0^0=0; P0^1=0;
           delay(100);
           P0^0=1; P0^1=1;
           delay(100);
         }
}
void  disp2()         //状态3,右
{
    for(x=0;x<1;x++)
    {
             P0^2=0; P0^3=0;
          delay(100);
          P0^2=1; P0^3=1;
          delay(100);
    }
}
void  disp3() //状态4;嘴巴。
{
    for(x=0;x<1;x++)
        {
          P0^4=0;P0^5=0;P0^6=0;P0^7=0;
          delay(100)
          P0^4=1;P0^5=1;P0^6=1;P0^7=1;
          delay(100)
        }
}
void   disp4()        //状态5,顺时针一圈
{
    for(i=0;i<8;i++)
        {
         P0=table1[i];
         delay(100);
        }
         P0=0X00;
         delay(1000);;
        for(i=0;i<8;i++)
        {
         P1=table1[i];
         delay(100);
        }
        P1^0=0;
        P1^1=0;
        delay(1000);
}
void   disp5()        //状态6,逆时针一圈
{
    for(i=0;i<8;i++)
        {
         P0=table0[i];
         delay(100);
        }
        P0=0X00;
        delay(1000);
        for(i=0;i<8;i++)
        {
         P1=table0[i];
         delay(100);
        }
         P1^0=0;
         P1^1=0;
         delay(1000);
}
void  disp6()  //自下而上灯亮。
{
   while(1)
     {
     LED5=ON;
     LED6=ON;
         delay(300);
     LED4=ON;
     LED7=ON;
         delay(300);
     LED1=ON;
     LED3=ON;
         delay(300);
     LED0=ON;
     LED2=ON;
         delay(300);
     LED8=ON;
     LED9=ON;
         delay(300);
      }
}
void  disp7() //状态8,灯常亮。
{
    for(x=0;x<1;x++)
         {
           P0=0X00; P1^0=0; P1^1=0;
         }
}
}

网友A:
删除你的程序也是一种改动,那是你需要的吗?连需要改成什么样都不说,真是糊涂。

网友B(2018-04-01):
这个是心形灯?电路图有没有?改成什么样子?

网友C: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
uchar code table2[]={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3[]={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4[]={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5[]={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6[]={0xfe,0xfc,0xfa,0xf6,0xee,0xde,0xbe,0x7e};//LED从低位往高位移(最低位始终为0)
uchar code table7[]={0x7f,0x3f,0x5f,0x6f,0x77,0x7b,0x7d,0x7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最高位始终为0)
sbit  LED0=P0^0;
sbit  LED1=P0^1;
sbit  LED2=P0^2;
sbit  LED3=P0^3;
sbit  LED4=P0^4;
sbit  LED5=P0^5;
sbit  LED6=P0^6;
sbit  LED7=P0^7;
sbit  LED8=P1^0;
sbit  LED9=P1^1;
unsigned   char x,y;
unsigned   int   tt=70;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disp0() //状态1 ,300ms间隔2次。
{
        unsigned   int  x;
        for(x=0;x<3;x++)
        {
                P0=0X00; LED8=0; LED9=0;
                delay(300);
                P0=0Xff; LED8=1; LED9=1;
                delay(300);
        }
}
void  disp1()  //状态2,左
{
        unsigned   int  x;
        for(x=0;x<1;x++)
        {
                LED0=0; LED1=0;
                delay(100);
                LED0=1; LED1=1;
                delay(100);
        }
}
void  disp2()         //状态3,右
{
        unsigned   int  x;
        for(x=0;x<1;x++)
        {
                LED2=0; LED3=0;
                delay(100);
                LED2=1; LED3=1;
                delay(100);
        }
}
void  disp3() //状态4;嘴巴。
{
        unsigned   int  x;
        for(x=0;x<1;x++)
        {
                LED4=0;LED5=0;LED6=0;LED7=0;
                delay(100);
                LED4=1;LED5=1;LED6=1;LED7=1;
                delay(100);
        }
}
void   disp4()        //状态5,顺时针一圈
{
        unsigned   int  i;
        for(i=0;i<8;i++)
        {
                P0=table1[i];
                delay(100);
        }
        P0=0X00;
        delay(1000);
        for(i=0;i<8;i++)
        {
                P1=table1[i];
                delay(100);
        }
        LED8=0;
        LED9=0;
        delay(1000);
}
void   disp5()        //状态6,逆时针一圈
{
        unsigned   int  i;
        for(i=0;i<8;i++)
        {
                P0=table0[i];
                delay(100);
        }
        P0=0X00;
        delay(1000);
        for(i=0;i<8;i++)
        {
                P1=table0[i];
                delay(100);
        }
        LED8=0;
        LED9=0;
        delay(1000);
}
void  disp6()  //自下而上灯亮。
{
        unsigned   int  i;
        // while(1)
        for(i=0;i<8;i++)
        {
                LED5=ON;
                LED6=ON;
                delay(300);
                LED4=ON;
                LED7=ON;
                delay(300);
                LED1=ON;
                LED3=ON;
                delay(300);
                LED0=ON;
                LED2=ON;
                delay(300);
                LED8=ON;
                LED9=ON;
                delay(300);
        }
}
void  disp7() //状态8,灯常亮。
{
        unsigned   int  x;
        for(x=0;x<1;x++)
        {
                P0=0X00; LED8=0; LED9=0;
        }
}

void   main()
{
        disp0();
        disp1();
        disp2();
        disp3();
        disp4();
        disp5();
        disp6();
        disp7();
}